[询问]800级的电动直升机,如何搭配转速与桨距以提高悬停效率?[已上大图]

楼主(2013-03-26):
800级的油改电直,悬停转速应该多少呢?直升机只用来飞F3C。

悬停时油门曲线60%,螺距6度,这样的设置行不?
给大家看看飞机:
电调是KS的 120A的。尾舵S9256FUTABA,其它舵机是futaba s9206的。陀螺仪是GY611

做升力实验的图

根据实验测的结果:
桨距6.3°,转速1152RPM的时候,此时油门在55%,升力是5.7Kg。不过是有地面效应的情况。
机体不带电池的重量是4.5kg左右,还需要在加上两块6S,5000MAH的电池(电池的重量还没称)

请问下:
1.怎么提高悬停的效率呢?
2.油门在45%左右的时候电机效率最高吗,怎测量电机的效率呢?

网友A:
你是新手吗上来就800~!

网友:
没有大机,凑热闹

网友:
别这么狠,对自己,对别人。。。。

楼主:
求解答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新手吗上来就800~!

只有一个800的,先熟悉着。

网友:
还是先用小机熟悉吧,大机危险

网友:
800的机子,上图看看

网友:
新手?直接上800?

网友B:
700级的悬停头速大概在1350-1650之间。
悬停时桨尖的线速度应该差不多,因此对应的计算800的头速。
rpm*700/800= 1200-1450.
1300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基准,然后根据自己的手感和风力来细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级的悬停头速大概在1350-1650之间。
悬停时桨尖的线速度应该差不多,因此对应的计算800的头速。
rpm*7 ...

厉害。
和我实际测量出来的转速差不多。
升力        转速               桨距(近似值/度)
5.7kg     1152rpm        6.3
8.0kg     1400rpm        7
11kg      1500rpm       7.4

咨询下:如何提高悬停效率,转速与桨距应该如何搭呢?

网友:
技术行业的!!!  估计都是技术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厉害。
和我实际测量出来的转速差不多。
升力        转速               桨距(近似值/度)

悬停的高效率螺距大概是在4.5度到 5.5度之间(空机无负载)。如果要航拍或者加负载,那就只有自己做实验尝试了。

网友:
  顶520~ 带给偶们好多交流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的高效率螺距大概是在4.5度到 5.5度之间(空机无负载)。如果要航拍或者加负载,那就只有自己做实验尝 ...

只有多做实验了。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