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小时的作品:切断刀架

楼主(2013-03-26):
下午没事,找了块铁,制作一个小玩意

烂铁二两

下锯

锯断

锯断

另外的一端

上车床铣槽,没有铣床也乱搞

一面一面的铣

铣好了

再看看

放到下面

放上刀条看看

打孔

锯伸缩槽

锯开

锯开

不能浪费

还是锯

休整

上丝

正面

完工

网友:
做的不错,就是看上去有点悬,会不会掉下来呀

楼主:
怎么最后多出一张图片 编辑还看不到

网友A:
这样铣槽真是新颖

网友B:
做的不错,,周六我也做了一个,,,直接角铁压紧,,,没有锯豁打孔,就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周六我也做了一个,,,直接角铁压紧,,,没有锯豁打孔,就很好用

呵呵 发个图看看 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铣槽真是新颖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网友B:
楼主这种打弹性孔,弹性缝的结构,,,是用刀架螺丝加紧的,,,,,,,角钢螺丝最好用内六角螺丝,加小垫圈,紧固力超大,(悄悄告诉你,使用3毫米白钢条,磨外螺纹刀,,左90度,,右90度外圆刀,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发个图看看 分享一下

主要是为了把白钢条夹住做外螺纹刀,,左90度右90度外圆刀,,,,兼切断刀

网友:
你这设计。不好用吧。切断的时候会颤!

网友:
强大的毅力

网友:
手工强,车洗新工艺

网友C:
不会很好用。这结构咋流行起来的,刀底要厚点,不然不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很好用。这结构咋流行起来的,刀底要厚点,不然不吃力。

刀架决定了厚度,我买的白钢条是2*10*200 和3*10*200 我的刀尖高度是12 所以下面薄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打弹性孔,弹性缝的结构,,,是用刀架螺丝加紧的,,,,,,,角钢螺丝最好用内六角螺丝,加小垫 ...

谢谢 !今天没有去买螺丝 明天去买一个

楼主:
看看我磨得刀,车的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架决定了厚度,我买的白钢条是2*10*200 和3*10*200 我的刀尖高度是12 所以下面薄了点

切断时一闷刀,底下就变形了。
快换刀架配的这个切断刀夹下面有近1厘米厚。

网友:
做得不错,我都只敢买现成的。

网友:
我比较懒,2mm白钢刀直接装刀架上

网友D:
可以哦。。就不知道刀会不会上的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为了把白钢条夹住做外螺纹刀,,左90度右90度外圆刀,,,,兼切断刀

老刘    刀的尾巴会不会上翘啊

网友:
佩服呀,真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刘    刀的尾巴会不会上翘啊

是否刀的右边依靠小刀架上面的平面顶着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否刀的右边依靠小刀架上面的平面顶着了吧,,,

刀杆上有刀架螺丝拧过的痕迹。上面应当无接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刀杆上有刀架螺丝拧过的痕迹。上面应当无接触。

好用能用为准哦,因为自己也准备D个所以才比较关注白钢刀的装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好用能用为准哦,因为自己也准备D个所以才比较关注白钢刀的装夹

我也有这样想法。也想做这个。像楼主那样上面有个压板然后再横向开个伸缩缝用螺丝紧固会不会更好点啊。另外尾部也开个伸缩缝用螺丝紧固。尾部的螺丝要是碍事就弄称沉孔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样想法。也想做这个。像楼主那样上面有个压板然后再横向开个伸缩缝用螺丝紧固会不会更好点啊。另 ...

嗯,这个想法比较好,没有铣床也学楼主的小刀架依靠垫铁和翻转控制槽宽--卡盘夹头铣--以前自己就是没想到--老是一根筋想着弄 铣附件:)

网友G:
很不错的设计,一劳永逸,这样用这个刀架夹白钢条,挑丝也方便了。

网友:
我还花35块买了把切断刀刀把呢!

网友H:
回家试d一个,要是两个螺丝是不是会强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家试d一个,要是两个螺丝是不是会强度更好?

是 的 两个螺丝 效果更好,今天已经买了12.9的螺丝,内六方的 加紧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不错的设计,一劳永逸,这样用这个刀架夹白钢条,挑丝也方便了。

我就是为了挑丝和切断 才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这个想法比较好,没有铣床也学楼主的小刀架依靠垫铁和翻转控制槽宽--卡盘夹头铣--以前自己就是没想 ...

哈哈  又学一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哦。。就不知道刀会不会上的紧

灰常灰常的紧,不用担心

网友C:
这几种结构的切断刀架比较理想,楼主请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种结构的切断刀架比较理想,楼主请参考。

还是这个比较理想。。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刘    刀的尾巴会不会上翘啊

新做的没有使用呢,旧车刀随便做了一个,,用手掰不动,压板把刀条和刀盒压成一体了,,,回转半径很小,考虑到这个问题,,,在尾部也打孔攻丝了,,,如果翘,就在尾部也上压板

网友:
自己也准备D个 学习了

网友I:
大哥来个割断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哥来个割断的效果

明天就来个效果 先上图

网友J:
败家啊 败家

网友K:
学习了
一定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J:
败家啊 败家
哈哈 看看谁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