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 v2升级DFC后,一炸机,舵机就扫齿,如何解决?

楼主(2013-03-26):
align 450 sport v2升级DFC后,一炸机,舵机就扫齿,如何解决?舵机是:ds410M

网友:
易损臂呢????
dfc炸鸡疼,,,正常。。。
换回fbl吧。

网友:
DFC比FBL炸鸡疼吗?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DFC  呵呵  炸两次你就明白了

网友:
易损臂,长草地飞。炸鸡不心痛

网友A:
换神舵吧···一般就不扫齿了··

网友:
换fbl吧
你妹的字数少

网友:
换易损臂,炸鸡不心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神舵吧···一般就不扫齿了··

什么型号的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神舵吧···一般就不扫齿了··

请教什么神舵?

网友:
根源就是DFC,换FBL至少可以减少一半扫齿率。换蓝色易碎摇臂,扫齿率再少一大半,呵呵,至少低于1/4。至少我的933炸了快30次了还没扫过一次齿。

网友:
按说,dfc就相当于4桨旋翼头吧,我那个从来没坏过舵机。。。。

网友:
易损舵机臂  要不真要哭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的舵机

神舵就是MKS的DS95舵机

网友:
用易损舵机臂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呵呵!楼主你不炸机就没事了!想不炸机 一个方法!就是不飞!哈哈!帮顶 拿分走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什么神舵?

我用得是DS92a+,上百起落,炸鸡估计有七八次了,6V输出的模式下,舵机还是完好的,也没扫齿···用得是普通的舵机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得是DS92a+,上百起落,炸鸡估计有七八次了,6V输出的模式下,舵机还是完好的,也没扫齿···用得是 ...

那么牛?  那个舵机一般多少钱一个呢?

网友C:
我也建议换回FBL,DFC不耐炸也不耐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牛? 那个舵机一般多少钱一个呢?
好像是300多一颗吧,我觉得这么耐炸的话,算下来还是挺划算的···

网友D:
Ds95必须的

网友E:
潜水吃亏,一定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