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中内外两个尼龙轮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2013-03-26):
它们如何连接形成一个整体?并且中间还要留缝隙,让诱导齿通过。各位大侠出出主意,我在制作负重轮是遇到了问题。

网友:
估计是整体的,中间是车床直接切槽

网友:
实在看不出 在上点图

网友:
分体的才能做出真车的样子,跟货车后轮类似。整体的那只能车一条深沟直槽吧。

网友:
一体的吧,我的1:8就设计成一体的。

网友A:
为啥一定要一体。。。。。
完全可以在内外轮之间加上合适厚度的垫圈来构成通过诱导齿的间隙。

网友:
在内外负重轮打孔装轴承(图中土黄色的部分)。中间调节轮打孔,孔径等于或略大于直轴,安装定位销(图中红色部分)。直轴靠内侧的地方加工时留出一段大于轴径的顶圈。最后组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整体强度高啊!免得开久了老要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一定要一体。。。。。
完全可以在内外轮之间加上合适厚度的垫圈来构成通过诱导齿的间隙。

为什么要分体呢?一体的车起来也不难,而且强度高

网友:
整体的加工工序少,能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