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小炸,发现Naza的电池低压保护很重要,但是说明书里的这2条不明白,求解

楼主(2013-03-26):
二级电压保护

2 当飞行器进入该级保护,LED报警同时,遥控器的悬停点(油门中位)会缓慢上移至杆量的 90%,以提醒您尽快降落飞行器,避免坠机。
3 当中位位于 90%时,继续向上推油门杆,飞行器还是会缓慢上升,俯仰,横滚和尾舵控制仍可正常工作。 在此状态下请尽快降落,以避免坠机!

没看懂,求指教

我的理解是进入二级报警时,本来在50%的悬停油门点变为90%才能悬停住是么?那这时候到出危险之间有多少时间让用户迫降呢?

网友:
你的理解是对的,虽然摇杆还在中位,但开始掉高度,想继续保持某一高度,需要上上退摇杆。至于还剩多少时间,取决于你二级保护电压设置多大。照理此时不应再继续升高,应尽快回落。

网友:
一级报警红灯闪烁,这个很好理解。
二级报警是naza给你除了视觉上的又一个提醒,就是一半油门(增稳和GPS模式,普通模式没有)已经无法悬停飞机,必须上移油门才能悬停,避免因为忽略灯光报警。至于从一半油门到90%油门到底用多长时间,要看你的电池容量。举个例子,你假如设二级报警为3.7V(单节),那当naza侦测到低于3.7V时便开始提升悬停所需的油门量,一直到另一个电压危险值(这个NAZA没有给出,应该在3.3V左右吧,或者再高一点),也就是说虽然NAZA“故意”提高油门量到90%,但实际上你的电池也达到了一个悬停的极限了(这个在手动模式下尤其明显。你可以试试在naza二级报警之后切手动,悬停油门量已经很高了)。具体时间就是你的电池单节从3.7(你设的)到3.3(NAZA认为的最后余量)之间还能撑多久。按理说,内阻小的电池会有较大的余量。我用3S3300电池,x650,起飞1.8kg,3.5V二级报警,一直到飞机撑不住,还有5分多钟。

另外,由于naza飞控的“较真”特性,以及不同电池内阻差异较大,电压降也不同,建议关掉naza的报警,改用具有报警功能的电量显示器。

网友:
楼上正解,12元的电量显示器比naza报警好用多了,200m都听得见声音。

网友:
NAZA 低电压保护 为什么不加上 报警声音?

网友:
就是拿BB响多好用啊

网友(2013-10-01):
是呀,真搞不明白NAZA为什么不加个BB上去,让我从玉兔转NAZA V1的很不习惯,而且飞行时间也没办法飞长!

网友:
當一級保護起動時,會快閃紅燈提示使用者盡快降落!(一般鋰電池在負荷狀況下我是這樣設置的單節3.7v如3s電池就乘上3為第一級保護 3.7vx3=11.1v第二級保護為3.6vx3=10.8v)
您的理解是正確的當第二級保護起動時,此時油門雖然在中位但是多軸還是會緩緩下降,目的為保護鋰電池不過放,但此時油門推到90%~100%多軸還是可以停懸,上升並沒有錯,
至於時間多久要看您的電池容量及質量而定,鋰電特性3v以下放電壓降特快,所以看到紅燈閃就別再貪飛那幾分鐘盡快下降才是。

養成計時飛行的好習慣,或者是加個警報器也是個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