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悬停调整尾桨就掉高度?

楼主(2013-03-26):
V922请问为什么我悬停调整尾桨就掉高度?

网友A:
也许是左手不经意的上下移动了。

网友B:
可能是电池的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C:
无论是打副翼升降,方向,油门是要随时手动补偿的
高级的控可以设定自动补偿

网友D:
给你个正解“因为打尾桨时,电机的负荷变大了,电机在掉转数,在不不偿油门的情况下,只有调小螺距,…原理就是怎么令电机别掉转数…原理知道了,自己想想怎么解决…

网友E:
我也感觉应该是,左手不小心,碰到~!

网友F(2013-05-03):
一样的问题!

网友G:
看帖必回,虚心学习!

网友H(2013-06-02):
尾电机消耗掉部分电流,主电机掉速了

网友I(2013-07-04):
补油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