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小试全速爬升,高度631米

楼主(2013-03-26):
周末试了一下全速爬升,爬升用了大概2:00,最高高度631米,悬停大概2分钟,然后下降用了4分钟。
电池是4200mah的6S,下来后电压还有3.75V。

根据上面的情况,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突破1000米呢?
另外: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下降速度呢? 根据OSD显示上升速度大概是6M/s,但是下降速度3M/s的时候已经严重晃动了。
还有:NAZA+GPS,成功定位,上升过程中比较稳定无漂移,脱控几乎是垂直上升的。但是下降过程中,飘了400多米。这是神马问题呢?

楼主:
减震板还没到货,视频果冻严重,只能上几张截图。

网友:
厉害佩服,我100米都不敢

网友:
佩服敢于飞高的勇士!小四轴可不大抗风呦。

网友:
是6或8轴吧 小4轴的不敢 ……

网友:
楼主啥配置,亮一下配置学习一下

网友A:
下降就直接收油自由落体,离地100米再推油门这样下降又快又省电

网友:
照片很新鲜,很农村。

网友:
果然高          和卫星地图差不多

网友B:
本人爱好的是 直机  问一下这是用什么 镜头拍的 这么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人爱好的是 直机  问一下这是用什么 镜头拍的 这么清楚

目测用的是gopro hero2 或银狗3,不知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用的是gopro hero2 或银狗3,不知准不准

高手就是高手,嘿嘿。

网友:
NAZA,快速下降?。。。哈哈哈。等着翻吧。小心点为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下降就直接收油自由落体,离地100米再推油门这样下降又快又省电

要是翻了怎么办?靠飞控调整吗?
感觉给百分之十的油门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震板还没到货,视频果冻严重,只能上几张截图。

图片清晰没说的,没有视频比较遗憾!上视频哦~
还有你们老是说的【果冻】的意思是不是图像抖动的意思?不稳定的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是翻了怎么办?靠飞控调整吗?
感觉给百分之十的油门还是有必要的~

naza的手抛起飞视频没看过?自由落体一推油它自己就翻正自稳了,一般自稳降落我都是保持40%左右的油门让它稳定缓慢降落的,油门如果给的太少剧烈晃动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的手抛起飞视频没看过?自由落体一推油它自己就翻正自稳了,一般自稳降落我都是保持40%左右的油门让它 ...

NAZA手抛是用F450,上面除了电机飞控电调等之外啥都没有了,连电池都是2000的3S。
你看看有没有四轴、六轴带着云台,带着4000的6S手抛视频

网友:
请教楼主 用什么牌子的OSD`` OSD是自带的GPS吗?不会和NAZA的GPS干扰?

网友E:
生物岛 生物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生物岛 生物岛

哈哈,还是给你发现了。
你也去? 有空一起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还是给你发现了。
你也去? 有空一起飞。

真的是生物岛啊.等我回广州再去飞

网友:
新手路过!看的口水直流!

网友:
飞这么高,有点担心,坠毁哦~!佩服楼主

网友:
我也是广州,有空一起去生物岛

网友:
试过FY90Q练习机几乎全油门往上,然后急降。最稳的办法就是油门降到非常低,但是低到多少需要练一下每个机器不一样。油门高了会抖动,太低可能翻转。不过我没加狗在上面…

网友E:
什么时候拉大队去生物岛飞啊?

网友G:
我最高记录120米,还漂出去了400米,怕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减震板还没到货,视频果冻严重,只能上几张截图。

你的事银狗3么?用的什么模式?不能告诉我下不?我的也是银狗三拍不出你这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事银狗3么?用的什么模式?不能告诉我下不?我的也是银狗三拍不出你这样的效果

狗3,720P录像模式哦。啥都没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拉大队去生物岛飞啊?

今天才去哦,见到很多高手在玩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降就直接收油自由落体,离地100米再推油门这样下降又快又省电

问题是自由落体无法保证姿态呀,无规则翻滚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降就直接收油自由落体,离地100米再推油门这样下降又快又省电

那楼主估计得提控回家了,尸体都不用找了。。。

网友:
突破1km然后自由落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震板还没到货,视频果冻严重,只能上几张截图。

不错,很好看啊

网友:
挂个降落伞吧

网友I:
以前坛子里有人讨论过,下降切不可收油到最低位置,有些飞控油门持续最低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加锁,想要重新让桨转起来要解锁,万一解锁操作慢了或者失败了,就不用去找尸体了~~~~

下降慢的原因是因为桨在转动就会产生下洗气流,而下降过程中空气阻力与下洗气流互相作用,会导致桨面要对抗高速的对冲气流,机体不稳就很正常了。

有人提出过要想快速下降就倒飞,我觉得这个想法应该可行~~~~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以前坛子里有人讨论过,下降切不可收油到最低位置,有些飞控油门持续最低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加锁,想要重 ...

我实际试验过,下降的时候油门拉到底,电机不会停转,四轴也不会翻转,只是恢复油门的时候逐步恢复,怕一下恢复到50%伤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实际试验过,下降的时候油门拉到底,电机不会停转,四轴也不会翻转,只是恢复油门的时候逐步恢复,怕一 ...

补充一句,我是650四轴,naza+gps,天8s遥控。

网友:
还有:3608-530kv电机,1447apc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实际试验过,下降的时候油门拉到底,电机不会停转,四轴也不会翻转,只是恢复油门的时候逐步恢复,怕一 ...

电机当然不会停转,因为空气阻力会让桨反转,看上去还在转动,但是正转反转你是无法正确区分的~~~~

当然这是我的推测,我没这么玩过,也不想试~~~~

网友:
兄弟真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机当然不会停转,因为空气阻力会让桨反转,看上去还在转动,但是正转反转你是无法正确区分的~~~~
...

naza选油门停止类型选智能,空中是不会停机的,目前测试结果是这样的,油门拉到底相对来说晃动还小一些,视频以供参考。

网友:
减震板啥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最高记录120米,还漂出去了400米,怕怕

我今天试了150米,定点很好,明天准备试2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