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研工作日记{1}虎钳砧铁平面刮研

楼主(2013-03-26):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先制作刮研工具。DIY精神永存.已完成的工具.

          组合工具分解.

        组合工具分解.

         一个200MM虎钳砧铁部分已锈迹斑斑,看着心情不好,决定修理它.先用能刨铁的手工刨子刨.

         继续刨.

        涂上红丹再刨.

        汗滴染尘土,刨!刨!刨!

        差不多了,把红丹涂在玻璃镜片上,扣在砧面上蹭一下,哪有红色刮哪.节约红丹.

        多次重复上一步骤.

        完成了,用了3小时.

        DIY劳动成果,自己看了心里舒服.完工以后自己都舍不得用,砸一下就不光滑了。

网友:
3小时,好体格啊lz,手艺也好

网友:
身体不错 锻炼身体 减肥好方法

网友:
干嘛刮研台钳啊?

网友:
其实,我觉得 用角磨机 也可以磨得比较好看,毕竟那个面不是用来量测的,,,,,,,,,

网友:
这个面是用来砸的,不是用来刮的

网友A:
楼主应该是想刮一个平台,先用这个做实验的吧!!!

网友:
看楼主的拇指头,估测应该体重不会超过150吧?,所以锻炼身体还是不错滴,减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想刮一个平台,先用这个做实验的吧!!!

是滴,第一次练习,没什么可刮,就拿它练习了。也试试工具可用程度,顺便在论坛上混点分。

网友:
对用来砸的不是用来看的

网友(2013-05-27):
我的虎钳没有刮楼主刮的部位,我是配刮了钳口铁的安装面,增加钳口铁和钳体的接触面积。

网友:
你这刨子厉害,看形状和刨木头的一个结构

网友:
这个混点分的方法相信是最差的一种办法.

刮研最重要的平面著色这部份都可以省去, 简直是精神有问题.

不如把生锈面反过来在砂纸上磨一下好了.

网友:
太打击人了,呵呵,台钳上的铁毡也是用来平整工件的,自然是越平越好,楼主也是为了练习刮研才拿它试刀的。
期待楼主的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