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切割机

楼主(2013-03-26):
单位想搞一台数控切割机。我上淘宝看了一下发现有两种形式的。一种是龙门式的,还有一种是便携式的。很纳闷,个人觉得那个便携式的很不错,可以代替龙门的了。可能是钻进死胡同了,想不出这两款的利与弊。请各位给分析分析。便携式的缺点在哪里,有没有必要上龙门式的

网友A:
有钱当然上龙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当然上龙门

为什么,感觉龙门的能加工那款便捷的也行,而且不占地方。很纳闷啊,龙门的有点在哪里?

网友B:
我刚订了一台,也是比较了好长时间才下的决心,龙门的优点一是行程大,二是割的稳尤其是割厚板时气量很大,但携式的不太稳定。龙门式的省料,可以在一张大板上排好一起割,而便携式的只能割一米多,大料小料混排不方便,缺点就是龙门的太占地方,另外价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订了一台,也是比较了好长时间才下的决心,龙门的优点一是行程大,二是割的稳尤其是割厚板时气量很大, ...

不对啊,便携式的好像可以延长导轨的,所以加工行程也不小啊,稳的话我到没亲自感受过,好想看看实物

网友:
不对啊,便携式的好像可以延长导轨的,所以加工行程也不小啊,稳的话我到没亲自感受过,好想看看实物
那就来内蒙包头吧,我带你两种都看看

网友:
我来说两句,首先被切割的板材要放平了,切割的过程中板料不能散架,那么便携式切割机根本没有工作台,请问钢板放在地上吗?还有当割据处在伸的最长的地方割方孔的时候割据要立即停止和立即行走,在惯性的作用下会过切和颤抖,在割厚板的时候会断火,要从新预热,

网友:
便携式的导轨加长只能加长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通常极限是1.6米。

网友(2013-05-12):
便携式有震动

网友:
除非你有吊重装备,否则龙门式的放置工件将是一项大工程!移动式就不同,每次只需一个人轻松的操作。至于加工面积只需加长导轨就行,导轨是可以自由组合的,我们这里钢材市场里的商铺绝大多数都是用移动式来切割钢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