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竞猜,1.9米翼展塞斯纳,配多大电调

楼主(2013-03-26):
去年夏天摔烂的超大塞斯纳,经过一星期的修理,终于修好。

有奖竞猜,1.9米翼展塞斯纳,配多大电调

奖品是更多内部维修细节图片

嘻嘻嘻
今天冒雨飞了一个起落,真稳定!

维修前:

今天居然拿错机翼,等我回杂物间换了机翼,就开始下雨了,我等了一小时,结果还是坚持在雨中飞了一个起落

楼主:
说明一下,这个飞机的配置是:
14.8V,    kV700,    14x7桨
地面全油门60秒测试后,电调有点热而已

网友:
大家伙 这个还真没了解过 不过来顶楼还是可以的

网友:
60A
最大也就80A
足够了

网友:
看过KV值以后
我看其实40A也足够

网友:
顶多 60铂金呗

网友:
50A足够了了了了了了了

网友:
机翼目测是彩虹A388的

网友:
60A的电调足矣

网友:
我认为是70A电调。

网友:
60飞腾就OK。字数你妹的

网友:
顶下凑字子

网友:
80A 标准!安全

网友:
用个40A的就够了。。。

网友:
不懂,我就不会装懂,,,但顶起是必须的

网友:
60A就差不多了

网友:
40A足够的,多些保险

网友:
80的吧...想看看人站在边上的感觉

网友A:
我的是60A电调,不过配的是370KV的电机,6S,14X7的桨。还未首飞。我估计,应该这个配置上15寸桨也是可以的。

网友A:
我比较好奇的是,LZ把屋顶切掉了,做了什么修改?

楼主:
恭喜!

正确答 案是,天行者40A!

你没有看错!只要54元!天行者40A带回家!

还犹豫什么呢?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网友:
这么的小赛啊!楼主哪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60A电调,不过配的是370KV的电机,6S,14X7的桨。还未首飞。我估计,应该这个配置上15寸桨也是可以的 ...

温馨提示:
1、绝对不要使用原厂的不锈钢管子,必断无疑,建议自己买一根9.5外径,7.5内径的碳管

2、加强机翼的斜撑,那片木片往往粘不牢,请自己用胶水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好奇的是,LZ把屋顶切掉了,做了什么修改?

去年秋天摔得很惨,翼台随着左右机翼留在电塔上

我自己用4mm层板做翼台,在机腹内,平行贴了另一片层板,用自行车辐条将两片层板稍稍拉紧

这样的话,机翼就和机身整体生根了

网友:
50A 标配了 大了浪费 小了不保险

楼主:
最新战果:
今下午爽飞4组电,但是最后一组全油门时间太长,电调还是出现保护
今后会搭配12x6桨,或者磨短的14x7桨使用

网友:
原来用的是天行者40A啊,带开关UBEC的版本吗?这个用4S电是不是很容易过热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馨提示:
1、绝对不要使用原厂的不锈钢管子,必断无疑,建议自己买一根9.5外径,7.5内径的碳管

抄收了!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恭喜!

正确答 案是,天行者40A!

你猜我的一米四塞斯纳用多少A的?
告诉你!2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猜我的一米四塞斯纳用多少A的?
告诉你!20A!

唉,难怪我六七级风也能飞,而老有人说,三级风就要回家看电视。

网友:
PS:我说的是1米4的赛斯纳。

网友C:
楼上一定是对风力没有概念。六级风人都已经有点站不稳了,何况是飞机,更何况是塞斯纳那样的慢速上单翼飞机。

PS: 我飞过的1米9塞斯纳是用3548 kV420电机和6S 4000mAH电池飞的,总觉得14×7E桨不是很好飞,油门大点下不来,油门小点就晃晃悠悠象要失速,降落总是很难受,有一次用13×10E的桨倒是感觉还不错。电调是非耐的45A高压版。

PS: 用辉盛仿APC 14×7E桨的时候地面推全油测得电流约27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一定是对风力没有概念。六级风人都已经有点站不稳了,何况是飞机,更何况是塞斯纳那样的慢速上单翼飞机 ...

人对风力的主观感受往往是有误差的,看来我也不例外。决定买个风速计,还带风向标的,这样靠谱一些。呵呵
上次大风飞的情况,我一手拿着我的赛斯纳,起飞全重是1.65KG,迎风,另一手控制全油门,不用丢,放手它就可以飞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上一定是对风力没有概念。六级风人都已经有点站不稳了,何况是飞机,更何况是塞斯纳那样的慢速上单翼飞机 ...

14X7不如13X10好用?奇怪,按说赛斯纳那个巨大的头,用13寸的话,挡住螺旋桨面积1/3还多,阻力极大,应该是螺旋桨越大推进效率越高才对。
不过这个机速度很慢,可能是10的螺距更匹配这个龟爬的速度吧。我发现1米4的赛斯纳,用郎宇2216/1250KV配1050桨,和2216/880KV配1260桨(都是仿APC),飞起来全油门速度没什么差别,但对应的电流是25.5A和18.5A,耗电大了1/3以上,全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一定是对风力没有概念。六级风人都已经有点站不稳了,何况是飞机,更何况是塞斯纳那样的慢速上单翼飞机 ...

同感同感啊!

所以我现在用磨损的14寸桨,直径大约是12寸了

特别喜欢肥赛的体型,就像一条大鲤鱼

降落的时候姿态特别稳,几乎是3轮同时落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X7不如13X10好用?奇怪,按说赛斯纳那个巨大的头,用13寸的话,挡住螺旋桨面积1/3还多,阻力极大,应该 ...

实际上螺旋桨的中心部分线速度低,产生的拉力也小,前拉机型的推进主要都是靠螺旋桨外圈气流经过机头和机身表面产生的滑流实现,机头大了桨未必就需要随着加大到很夸张的程度。另外,对于低转速的电机来说,大螺距的桨更容易得到足够的空速,保证飞机平稳的前进。当然了,这类低速机型确实不应该用高转速电机搭配相对小的桨,这一点深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