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油门和螺距曲线设置成这样感觉比较飘

楼主(2013-03-26):
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

飞机是亚拓450pro,凤凰4.0P;感觉飞机好像是汪 洋大海里面的船,飘来飘去,上下起伏。

网友:
看看  还可以呀!!

网友:
我头都晕了

网友:
不懂,我就不会装懂,,,但顶起是必须的

网友:
想学习一下,有没有人指导啊

网友:
不懂,串门,

网友:
飘是技术问题,曲线是正常的,如果一定要找曲线的原因,中间还可以平一点。

网友:
学习一下,顶一下

网友:
这个需要好好看看,不过真不知所云~!

网友A:
在哪里可设置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可设置曲线?

凤凰里面的 “系统设置”   “控制通道设置”

网友:
完全不懂!飘过

网友(2013-04-28):
完全不知道!

网友(2014-07-12):
就这样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