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套装提供的3针舵机线接口插不进JR RD921接收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3-03-26):
如题:NAZA-M套装提供的3针舵机线接口设计得不错,多了一道刀口,插进NAZA主控时就不可能插反了,但也带来了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插不进JR RD921这类接收机了。我因为刚入了一套NAZA-M套装,装JR RD921接收机才发现的,该怎么处理?请皇家狮鹫和假行僧老师告诉我,是要寄回卖家换3针舵机线还是怎么办?DAJ是不是也有普通接口的3针舵机线换?不敢乱动!急!

楼主:
各位前辈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吗?都没用JR RD921这类接收机配NAZA-M套装吗?

网友:
剪掉那个小耳朵就可以了

网友:
DR921的槽是有一个斜边的,也是防止插反的。我就是用DR921的。没问题。如果你觉得弄不进去,找一些就舵机的插头,用尖嘴镊子把那个线顶出来用同样的方法换到这边就行了

网友:
信号线的插头两端的插头不一样,你看左边的是插入接收机的,右边的是插入飞控的。

网友:
我就是用JR的,我用的naza和ys6都是配了你说这种线,只要用刀削掉那个多的部分就行了。

网友:
上面的图片发错了。不用动家伙直接插。左边的是给接收机的右边的是到飞控的

网友:
我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我是用刀削掉那个小耳朵,然后再用锉刀磨平。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真诚地谢谢各位老师!我的3针舵机线两头插口都是一样的哦(8楼图片的右边这样的),看来只能锉掉那个小耳朵啦------哎哟。

网友:
有一个东西叫延长线.......

网友:
刀片刮一刮就解決了~小問題我的731也是這樣處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