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悟空云台相关设置

楼主(2013-03-26):
提问一,我想用悟空,飞机跟云台分开用2个遥控器独立控制,应该如何操作?还是需要单独另外配一个云台陀螺才行?

提问二,我想飞机上装2个摄像头分开用2个监视器同时看,DJI的蘑菇图传+OSD可以切换看2个镜头,那可以2个镜头同时看吗?还是需要配2个图传才行?

楼主:
真的就没有人可以回答一下吗?真是不明白,对于知道的人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何必如此冷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就没有人可以回答一下吗?真是不明白,对于知道的人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何必如此冷漠

第一个问题 云台是需要增稳陀螺的  如果用Z15的话就不需要了 因为Z15自带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1662
我也不搞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用搜索功能

网友:
1:飞机和云台是可以单独控制的,两个遥控+接收机分开接就行了。至于是否需要单独的云台陀螺,看你用那家云台了,貌似大疆的云台自带了陀螺,不需要另外配的。其他的牌子要了解下,接WKM也是可以有两轴增稳的。
2:两个监视屏和两个摄像头必要要两个图传,收发一一对应。

网友:
DJI有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推荐您向DJI的代理商咨询具体的配置方案。

楼主:
多谢回答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就没有人可以回答一下吗?真是不明白,对于知道的人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何必如此冷漠

才看到,我和你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我现在一个摄像头SONY700线的单独装在S800的架子上,正对机头方向,飞航线时方便观测,第二个是Z15方便拍摄,当然用的是两套图传分别给两个监看。飞手和云台手一人一看,互不干扰又相互交流配合。频道设置分开一点。我是4和8。现在换了收放脚架,对机头的判断不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