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负载过重会有什么结果

楼主(2013-03-26):
一个很弱智的问题:四轴带的负载过重会有什么结果。是飞不起来 还是飞起来不稳?

网友:
大概80%油门起飞时。
可以飞起来,但两块2200MAH的电池下来,电池和电机就很烫了。
还有,下降时,如果油门减的过快,会摔的很痛,因为你加满油门,也就那点拉力。只能很慢的降。
所以,我觉得,负载过重时,就要飞的很稳。
做点特技,可能就会重重的摔下来。而且,小心电池插线会掉。有次上面的锡感觉都快熔了= =

网友:
楼上的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
减重是必须的,从哪个方面来说,重量多一分,性能掉两分。。。

网友:
王中王火腿肠

网友:
哈哈哈,四楼的图很形象的说明了问题。

网友:
小马拉大车,搁这谁,也受不鸟~!

网友:
看看S800,掉高,抽风。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