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改装无刷用LAMA齿轮太完美了

楼主(2013-03-26):
电机舵机距离比较满意。把LAMA齿轮用2.5转头扩一下就OK了

三个大齿比较

三个大齿比较

网友A:
请问楼主的电机哪买的能给个链接吗我也想改是双无刷还是单无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电机哪买的能给个链接吗我也想改是双无刷还是单无刷的

这个电机是C05M,X少那有卖,X宝上一搜就有了。改主无刷就行了,尾电机改成7mm空心杯要耐用些。另外提一点:X宝上有种3元的电机(俺目前用的就是这个,寿命不少于150电吧),不3D的话绝对够用(坛子里有贴子提过这个电机),3D够不够就不知道了,俺人笨,快300电了还连航线都飞不好,更别提3D了。

网友:
求扩孔方法。。。。。。。

网友:
谢了回来看看去.我也只是会四面悬停

网友:
7MM空心杯电机要多少转的才行啊有好几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