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红丹用什么调配成显示剂,刮研用的

楼主(2013-03-27):
请懂行的高人指点,试用了火水,汽油,机油。调出来都不好用

网友A:
简单点就用煤油。

网友B:
搞个盆倒柴油进去,和面。

网友C:
我师傅说,机油煤油对上好用。

网友D:
一直用机油,不要和的太稀

网友:
机油,不要太多

网友E:
猪油 也可以

网友:
柴油,其他的不好用,和开就行。

网友:
操作时,先开面,布沾红丹,涂满被检面,使点劲,净布擦,平尺找点。刮。重复。

网友F:
地沟油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