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600的塑料大桨夹是否牢靠

楼主(2013-03-27):
使用了2年,但网上有看到好几个狗的大桨夹出现问题,一定要用冰人的金属件吗。

网友:
没有问题放心使用

网友:
用600MM桨不过分暴力的话都没事!

网友:
我想不超转飞行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看到过厂手飞行用过最高的转速是 2350rpm, 600mm桨

网友:
长期低转表示无压力路过···

网友A:
2200以上还是用老冰的改装件吧。

网友:
玩狗就要玩原廠膠件强度夠了

网友:
如果我玩LOGO 600 的話 也會換金屬槳夾的. 安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以上还是用老冰的改装件吧。

冰人的金属件很漂亮啊。

网友B:
还是换金属的吧。曾经有人飞断过。
厂手虽然都是用塑料的,但问题人家用多久换新,这个你不会晓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金属的吧。曾经有人飞断过。
厂手虽然都是用塑料的,但问题人家用多久换新,这个你不会晓得。

火星回答正确啊,一次两次,三次十次不会出问题,但是我等是长期都不会更换的主,还是7075铝合金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星回答正确啊,一次两次,三次十次不会出问题,但是我等是长期都不会更换的主,还是7075铝合金保险!
...

那尾桨夹也是塑料,要考虑更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尾桨夹也是塑料,要考虑更换吗。、

不用换的,可以使用

网友:
冰大的桨夹看着挺漂亮啊~

网友:
疲劳会断?几率很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金属的吧。曾经有人飞断过。
厂手虽然都是用塑料的,但问题人家用多久换新,这个你不会晓得。

记得你也飞logo很久了啊,你碰到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