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的数传电台?传输距离!!

楼主(2013-03-27):
大家零度的数传电台,传输距离能达到多少米?用过的请不吝赐教!
我用的点对点模式, 平板上显示飞机距离起飞距离300米,高度200米左右就通信断开,场地无遮挡..........
还有 手动舵位跟实际舵位不相同,起飞后跑偏。。。校准了N次 也不行 ! 用遥控器微调勉强能调到相近,会不会对飞行留下隐患,大家有没有此类情况,有何高招

网友:
不是吧........这样也行?????????

网友:
唉,,,,我的只能到600米,和宣传的2-3KM相差甚远啊

给老杨和公公们反应了也没给解决

闹心啊

网友A:
点对点平面飞300,高度飞200还不知足?俺曾经在不同地点几次遇到距离四五十米,高三四十米就断开的情况,都是空旷地带,电磁环境未知。
现在换成了数传电台,能传多远还没有试过,不过肯定比点对点的WIFI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对点平面飞300,高度飞200还不知足?俺曾经在不同地点几次遇到距离四五十米,高三四十米就断开的情况,都 ...

我也是加了电台  地面没用路由器 直接点对点连接的,

网友:
看着还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对点平面飞300,高度飞200还不知足?俺曾经在不同地点几次遇到距离四五十米,高三四十米就断开的情况,都 ...

请问现在你用电台距离多远?

网友:
没拉过距离,我一般飞行半径不超过一百多米。

网友(2013-04-27):
数传电台,怎么连接的啊。我一直连不上电脑。

网友B:
用电台的时候,还要wifi是做什么用处的?距离太近感觉没必要这玩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台的时候,还要wifi是做什么用处的?距离太近感觉没必要这玩意啊

wifi是地面电台跟手机连接用的,  前几天又试了空旷地面电台距离超过300米就手机显示通信断开 .......... 无语了  零度也不给解释

网友(2013-06-10):
LS的 不到底用的电台  还是WIFI在传输啊?

网友:
差不多远就行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