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OVE 7E 刷控件加高频头的疑问?

楼主(2013-03-27):
刷了GALEE固件可以通过加伟力911高频头直接飞911吗,如果不能是不是还得刷deviation的固件才行啊,新手求解答。

网友A:
......galee的不知道行不行,开源deviation的肯定可以

网友B:
我用GALEE DEVO7E飞伟力四轴的飞行录像不都放出来了。。。

网友C:
GALEE固件版7E确实可以飞V911的。

楼主:
我刷好了,高频头也改好了,可不知道怎么设置,目前对不上频啊

楼主:
我的通讯协议里怎么没有FLYSKY这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