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用做电控

楼主(2013-03-27):
请问一下,3S 20C的
电池
能做为电控电池使用吗?用什么方法可以做电控。这样淘汰下来的20C的电池就可以节省出来给电控了。

网友A:
放电C数太大了………

网友A:
遥控器一般用8c的左右………

网友B:
可以的,遥控器一般用8c的左右,主要是电池的安装位置问题和插头的改装,本人正是这样使用,但是要注意你的控电电压是几伏的。

网友C:
动力电做控电很好,和最大C数无关。基本上所有动力电芯均适合。
注意电压不能超过。比如T8FG控,用2S恰恰好。3S就过高极易烧控。
本人长期使用退役动力锂聚合物2200mA电芯改制2S给T8FG控用,电量恒久远,一棵永流传。

网友D:
只要是动力电,C数不用管,电压弄准了就行,放心去用吧,比镍氢好太多太多了~

网友E:
大C数的电池充满存放容易大肚子。

网友F:
当然可以用!
就像B6配一个1000W的变压器,当然好!

网友G:
我用一样块旧手机电池(或用一节18650)+一块升压板

楼主:
非常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