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器达人,关于遥控器显示屏

楼主(2013-03-27):
小弟正在准备改装遥控器,把原来的10C遥控器的显示屏拆了,改为7寸的液晶显示器,即可以用来显示遥控器的参数,同时又可以拿来当FPV的显示来用,互相切换,就如同大僵即将要发售的如来,要是有人会弄,可以和我联系,价格好说,18105763666

网友:
创意不错,可惜不切实际。这样的改法会涉及到软硬件的改造,而且还是个大工程,基本上不可能。

网友:
硬件也就算了,原来的显示算法都要重新弄,你有原来10c的源程序吗。。。。

网友:
可能性不大

网友:
路过看看,拿分有走人

网友:
首先要连接硬件接口,然后要有他们程序的接口,最后菜单系统没那么好弄,控的已经足够复杂~

网友A:
可行的办法之一就是从lcd的排线里面翻译出现实信号,叠加到其他显示屏上。
能做这个的人,估计要价能买N个18mz了。

网友:
内部软件能不能搞到是第一个问题,第二还得会编写显示程序~
LZ还是不要想了~有这个时间和钱早买套好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行的办法之一就是从lcd的排线里面翻译出现实信号,叠加到其他显示屏上。
能做这个的人,估计要价能买N个 ...

活生生的造个同声传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