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配个四轴全套!请教前辈们~~~~~~

楼主(2013-03-27):
新手想配个四轴全套!价格优惠点实用点的!哪位好心的前辈赐教,给份清单呗!谢谢了!
我总觉得光是潜水,没东西动手也不是个办法!

网友:
下午冷清,估计晚上大侠就多鸟~!其实所谓的配置单,坛子里基本都能找到。看来你潜的还不够深

网友:
NAZA GPS F450机架 2216 K900 1047浆 好盈飞腾30A 新手入门爽飞到死·

网友A:
看看这个吧。还是比较靠谱的配置了

网友:
感觉,入个门,怎么也得折腾出个3K出头~!然后就是模家的奴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吧。还是比较靠谱的配置了

最后一项辅料里面这:扎带 魔术贴 改锥 螺丝 香蕉头 电源头 硅胶线 电源分配板
这些东西有没有型号?或者大小的?

楼主:
前辈们都不在啊?????????

网友B:
我和LZ情况一样!!也求一个4轴啊!
最好飞行特性和ar drone差不多。但不要测高功能。遥控距离和图传距离500米,续航15min左右。
3L的配置,有没有实景图给看看呀

补充一下,我不需要机动性,不要像 hdpolice 同志的4轴有那样灵活性。宁可要稳稳地飞很远,很高,拍些航图回来。

网友C:
新人入魔,个人感觉除了航拍设备和遥控器外,1200元以下应该是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人入魔,个人感觉除了航拍设备和遥控器外,1200元以下应该是够了。

不懂呢!!给点意见呗!最好是有份详细的清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和LZ情况一样!!也求一个4轴啊!
最好飞行特性和ar drone差不多。但不要测高功能。遥控距离和图传距离5 ...

都是新魔人啊!哈哈+Q17721748以后一起学习啊

楼主:
跪求大神们进来指点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跪求大神们进来指点指点

首先声明我可不是什么大神,只是平时玩其他的东西比较杂,经验多少有点借鉴,潜水半个月就敢冒泡出来发问瞎说,出生牛犊不怕虎!
之说以不是大神,充其量也就是初入魔多走了一步而已。我还没有自己一套完整的四轴飞行器包括遥控,之前一直玩车模和船模(基本都是自己设计和改装),也没买过一整套成品。只有抢控和一些配件。平时喜欢制作,所以工具相对齐全,自吹一句动手能力强。
关于你说的初入魔配置问题,我也还在配置、学习、采购中。至于为何不进,主要是被电机和飞控选择难住了(潜意思就是人民币)。
你要是不考虑钱的话直接选用盘式电机恒力4822,单单4个电机就搞你小一千元。相对价格好评较好的飞控,大疆哪吒NAZA飞控1400元,GPS1050,全套2450,电调40A高端,价格是80元左右4个320元,机架四轴450玩家比较多,老魔玩家6轴~8轴650的多(航拍利器),新人建议选用四轴450的,毕竟论坛的帖子多,玩家多,解决的问题也方便些,架子也就200~500元之间即可。以上除了遥控基本也就这么多了,电池11.1伏锂电。自己加一下多少钱?
-----------------------------------------------------------------------------------------------------
如果手头不富裕又想做一个自己满意的飞行器,其实这个比较难点,如何取舍是看你潜水多长,越长越性价比高,多看多学多理解,需要找到自己用的知识又要判断哪个有实例,快速通道就是看视频后有没有配置,这个很重要!还有一点要注意实践要比潜水学习的更快,但需要一些人民币的试水,我想一般人不会采用。
我的建议,供你参考:1200元只是配一架(不含耗材配件和多买的电池)
1、【机架】选50~100元左右450机架的。
2、【电机】选朗宇A2212,这个电机坛里用的最多也便宜,我有一个A2212电机50元,看做工对得起这个价格。还有一款稍贵的朗宇X2216结实型和V2216多轴专用型轻一点的,评价好玩家多,X版的100元,V版的140元。我也一直询问朗宇的版本。A\V\X系类但帖子里说的不太多,需要自己细细的找。
3、【飞控】平民级的【FF】升级版小200元和【KK】V5.5最新V2.9版本,100元拿下(不带自稳),据说这是练手的飞控。再好一点就就要说是玉兔1代了(2代这几天坛里说的比较多,还没出),不含GPS500元,可玩性高。我也是难在这里了,继续潜水。
4、【电调】选用30A,牌子普及的有天行者45元,新西达38元,中特威45元,基本就这几个品牌,我选的是中特威,再淘宝了路上了,原因就是蓝色的热缩管好看,做工好评不错!呵呵
5、【螺旋桨】配什么桨要看用什么规格电机和KV值。A版的2212~980KV选1047,X版的2212~980KV一般选1145,X和V版的2216~800和880,可以选1147。建议至少购买4个正桨,4个反桨,一共是4轴两套。也可多买,耗材最多的就是桨了。
6、【电池】选淘宝搜索排行靠前的【11.1V、25C、2200毫安】,50~100元以下的电池性价比适合新手,巡航短点无所谓。至少需要购买2~3块。
7、【充电器】飞科达正品IMAX B6充电器B6AC或是升级版B6AC+,这两款大家用着最多。
8、【保护】建议自己用泡沫做一个全包围的罩子,可以有效的减小炸桨损失和保证围观人群的安全,还有大家用着比较多的CD盒罩子,主要是保护飞控和防水溅,电脑市场要一个就行(免费)。
以上就是我给你参考的意见,希望这么具体的数字可以帮到你。
你也可以多看看我发过的帖子,对你一定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声明我可不是什么大神,只是平时玩其他的东西比较杂,经验多少有点借鉴,潜水半个月就敢冒泡出来发 ...

谢谢分享  我也正在发愁   是一篇好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声明我可不是什么大神,只是平时玩其他的东西比较杂,经验多少有点借鉴,潜水半个月就敢冒泡出来发 ...

真是太感谢了!谢谢前辈!非常详细!这样一看一目了然!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纯新手我现在配置是 2216 电机 飞腾30a 玉兔高精全套 devo10 遥控器、 就这些了、 准备把兔子出了 换飞 ...

玉兔多少出?

网友E:
给个我的配置做参考,玩玩航拍够用了。
1、机架:飞越650全碳(塑料脚架哪种):555元
2、朗宇X2216四只:400元
3、天行者40A电调四只:220元
4、16AWG的硅胶电线自己焊接电调与电机等大电流线路(这样更安全,又减重):20多元。
5、兔子全套:668元。等几天可以上二代了。
6、祼灰狗3:790元
7、200mW图传发射+显示接收一体机:630元
8、14db 5.8G健**平板天线:98元
9、狗3 AV线20元
10、1147全碳桨四只70元
11、自制云台
12、数码云台舵机一大一小:200元
13、其它小配件100元
14、狮牌5200mA 30C电池:180元。
15、电压报警器一只:15元(兔子的报警声音太小了,最好另配)
在上合计:3970元
--------------------------------------------------------
另外,你还得配冲电器、摇控设备、简单的小工具、多配几个动力电池。
-------------------------------------------------------
视频为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531

网友:
4楼说的配置价格大概在多少左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声明我可不是什么大神,只是平时玩其他的东西比较杂,经验多少有点借鉴,潜水半个月就敢冒泡出来发 ...

谢谢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个我的配置做参考,玩玩航拍够用了。
1、机架:飞越650全碳(塑料脚架哪种):555元
2、朗宇X2216四只: ...

再谢二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