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帮忙 盘式电机 和普通电机

楼主(2013-03-27):
自己的550一直想升级 但由于是位小白玩家所以一直都不明白盘式电机和普通电机到底有啥区别 很纠结啊 请朋友帮忙 给个意见 大疆550动力升级 用什么电机好

网友A:
盘式力效更好,就是说拉力大,更省电

网友B:
F550 装盘式的 真浪费 貌似装不了·

网友C:
盘式的安装不了吗,正打算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式力效更好,就是说拉力大,更省电

那盘式有没有啥缺点?我手上就有1047的碳浆 我看盘式的都是1147的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550 装盘式的 真浪费 貌似装不了·

不会吧....是电机座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盘式的安装不了吗,正打算进

你的也是550吗? 多交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550吗? 多交流啊

不是 F450 手上有恒力的4225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 F450 手上有恒力的4225电机

电机座上不去还是孔径不一样?

网友D:
盘式电机比普通电机的极数和槽数都要多,并且绕线方法也不同,最终结果就是效率更高,转速更低

网友E:
而且,价格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盘式电机比普通电机的极数和槽数都要多,并且绕线方法也不同,最终结果就是效率更高,转速更低

也就是说 多轴+盘式=最合适  大哥能不能指点一下 六轴 1047浆 载2.5kg 4S5200mah 需要什么样的盘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且,价格更贵~!

哈 白花花的银子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座上不去还是孔径不一样?

空距不一样·

网友F:
v2216 不好 在用    字数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距不一样·

看样子想用盘式还得费点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v2216 不好 在用    字数字数

能不能告诉兄弟V2216哪里不好用?啥缺点?感谢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多轴+盘式=最合适  大哥能不能指点一下 六轴 1047浆 载2.5kg 4S5200mah 需要什么样的盘式?

如果你要载2.5KG的话再加上机架电子设备什么的总重量估计要差不多4.5KG,朗宇那个4008的就够了,选KV600的,上12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要载2.5KG的话再加上机架电子设备什么的总重量估计要差不多4.5KG,朗宇那个4008的就够了,选KV600的 ...

这个...大哥 我错了 是总重2.5kg左右 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大哥 我错了 是总重2.5kg左右 嘿嘿

如果总重2.5KG的话3608的电机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