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升级线(仿)制作成功!!!嘿嘿~

楼主(2013-03-27):
   首先感谢den_18模友发表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st%3D1%26digest%3D1制作方法(不知道算不算是原作者)不过也感谢带他来的小白鼠实验。。
   多次M过DEN_18兄台,想买一根算了,谁知道一直没上线,好吧,我也效仿他制作,可他文章中有好多地方我没弄明白,他说用2302的芯片制作,可淘X上搜索了半天也没2302和他那一样的产品,而2303确实有,不过他绿色的好贵!~~~要10块钱。。而且他提到用100KΩ的电阻,我看原作者那图看半天也没看到有100KΩ的。而是10KΩ的,是不是DEN多写了个0。。算了,还是按原作者的东西买吧。。。
  买来后,按原作者的设计图焊好,我和den做法不一样,我是在线上做文章,如图

呵呵,焊法垃圾~~不要笑哈~
测试下。。

哈哈!居然成功了!!!兴奋!!!!

好了,我买的东西分享下吧。。。

USB-TTL(PL2303)兰色5针版      淘X搜索下吧,超级便宜,最便宜的是4块钱。。。
杜邦线   *3
10kΩ电阻  *1
100Ω电阻  *1
IN4148二极管  *1

总共下来没到5块钱。。。呵呵~~~成功!

感谢原作者的思路图,也感谢DEN_18的小白鼠实验!!!

网友A:
支持 我也自己做一根

网友:
高手在民间,这话不假

网友B:
估计邮费高了。。

网友:
好东东,学习... s 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邮费高了。。

嘿嘿,邮费是高,不过也是为了买别的东西他家正好有这个USB模块就一起买了~

网友:
单独买估计不值得!除非要升级

网友:
发电祝贺一下

网友C:
其实就是USB 转 串口~ 搞清楚TX RX GND三条线序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USB 转 串口~ 搞清楚TX RX GND三条线序就可以~~

是的,USB一进一出两根线,现在用一根线完成,所以要用二极管来实现串行。

网友:
哎,你们就是厉害,我被人忽悠了直接买了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没用到10千欧的电阻:《折腾一下午,终于成功自制AR7200BX(MB)数据线——可用于固件 ...

看了你的贴,原作者那10千欧是连接5V输出上,然后通过RX接到接收机上,我觉得可能要相对稳定些,而你的,直接接在USB上。毕竟是5V电。MB不知道受得了受不了,而且存在一个USB电压不稳的情况,我觉得为了保险,还是原作者的方法用的放心,虽然麻烦点,,不过你的看着是干净整洁,,可有隐患。。不知道说的 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贴,原作者那10千欧是连接5V输出上,然后通过RX接到接收机上,我觉得可能要相对稳定些,而你的, ...

可能MB和7200还是有点区别,我按照那个图接线电脑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MB和7200还是有点区别,我按照那个图接线电脑识别不了。

是啊,我看你把TX口接到MB的信号上,RX相反用来接收了。。呵呵。反正成功就好了,毕竟不是很懂电子,还没看懂电阻起什么作用,我也想更简单,就放一个二极管算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看你把TX口接到MB的信号上,RX相反用来接收了。。呵呵。反正成功就好了,毕竟不是很懂电子,还没 ...

是啊,不过其实我因为图省事就顺便把5V接到了接收机上,理论上说,计算机的USB接口输出的电压是很稳定的,可以说在99%的情况下都不会有任何问题。不过一般来讲,很多人都不接5V,而是用独立的BEC或者ESC集成的BEC来提供电压。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这样是最安全的,因为5V与信号线完全没了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不过其实我因为图省事就顺便把5V接到了接收机上,理论上说,计算机的USB接口输出的电压是很稳定的, ...

呵呵,是啊,不过我觉得还是电调给的电稳定吧,至于为什么作者 用5V接到输出RX上,还用了10千欧,这个我没弄明白,不过能用就好了,反正升级也就一次。。以后更新了又一次,并不是老用可能说会烧了MB。。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是啊,不过我觉得还是电调给的电稳定吧,至于为什么作者 用5V接到输出RX上,还用了10千欧,这个我没 ...

恩恩,那玩意没事谁经常用啊。除非是用来设置自定义参数,不过大部分情况下都用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USB一进一出两根线,现在用一根线完成,所以要用二极管来实现串行。

LZ有没有兴趣研究下CGY750的SIU-2 USB升级器,线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有没有兴趣研究下CGY750的SIU-2 USB升级器,线序

手里没有这个啊,不然一定研究,嘿嘿~

网友:
看贴顶贴!拿分走人!!!

网友:
我也自制成功了

网友(2013-08-17):
lz你好QQ多少,有问题想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