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Er9x控电路图的疑问

楼主(2013-03-27):
1.图中那么多的插座是怎么和硬件开关一一对应的?涉及到旋钮电位器时其阻值又是多少?摇杆电位器的阻值又是多少?
做过的朋友能否帮忙解答一下,插座图边上那么多的英文已经看晕了。

网友:
哪里有图?!?!?!

网友A:
钮子开关的接法是ic对应的脚通过电阻对地短接,摇杆和旋钮电位器1-100k均可,er9x有校准功能,我用5k电位器。

网友:
这个,有点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钮子开关的接法是ic对应的脚通过电阻对地短接,摇杆和旋钮电位器1-100k均可,er9x有校准功能,我用5k电位器 ...

明白了,非常感谢。另外有几个不明问题再次请教:Er9x控电路图 中:

1.IDL1与IDL2可以用一个三段开关,另外Train_SW、TCut_SW应该是教练开关与熄火开关,他们各自对应一个单段开关。但是AilDR_SW、RudDR_SW、EleDR_SW这三个应该是副翼、尾舵、升降大小动开关,难道这三个也分别对应一个单段开关?其他遥控器应该只有一个DR三段开关,而不像这个分得这么详细。

2.GEAR_SW也是开关吗?不是电位器?
3.采用微动复位开关的:图中RH_Trim_UP(DWN),RV_Trim_UP(DWN),这四个应该是摇杆对应的微调,但是怎么区分它们与油门、尾舵、升降、副翼的关系?另外Pit_Trim应该是螺距微调的意思,其他遥控器应该是在软件当中复用旋钮开关实现,这里也是用电位器?
4.采用摇杆(电位器)的:LV(LH)_Stick、RV(RH)_Stick应该是摇杆电位器,应该怎样区分其通道?电位器具体该怎么接(两个定端并联后接地,动端通过200欧姆电阻进CPU?)?
5.Ext_Power、RF_POWER、Jack_Power、Charge、Hov_Thr、Hov_Pitr单看英文大致明白其意思:RF_POWER是给发射板供电的,Charge是充电端口(但没有任何电路与之连接,好像没用),Jack_Power也是充电端口(其与电池+连接,这个应该才是充电端口对吗?),Hov_Thr与Hov_Pitr字面意思是悬停油门与悬停螺距,这两个应该接电位器吗?别的遥控器这两功能也是在软件里复用旋钮开关实现的。
6.Jack_PPM这个应该是输出PPM信号到发射板吧?
7.RS232与TTL接口有什么用?

网友:
1. IDL1和IDL2合在一起是是一个三段开关。在er9x中,出了Train_SW有特殊用途(配合某些高频头做对频用),其他的单段开关的名字都只是一个名字(方便记忆和区分),在混控设置里,可以映射成任意通道任意功能。
2. GEAR_SW也是开关,带SW后缀的都是开关
3. 所有带Trim字样的都是微调按钮,一共8个,R L H V分别代表:右、左、水平、竖直,比如RH_Trim_UP代表右手水平杆的向上微调,对应的是右手水平杆的向下微调RH_Trim_DWN,其他以此类推
4. 带Stick字样的是4个摇杆电位器,两端接Vcc和地,中间通过200Ω接mcu对应脚。通道的映射在er9里面设置,可以任意映射。
5. Hov_Thr、Hov_Pitr和摇杆电位器一样接法,是2个旋钮电位器,可以映射到任意通道
6. PPM信号脚用于输出PPM信号或dsm2串行信号等,可以后接各类高频头,或者接模拟狗来玩儿模拟器
其他的脚位我暂时没有用到,对具体用途没有研究。

楼主:
解释清晰明了!这下全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解释的明白

网友B:
XC解释的真清楚

网友(2013-08-17):
引用 网友B:
XC解释的真清楚

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
4066~~四双向模拟开关

网友(2014-08-10):
解释得真清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