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台残"V120D02S"的确不靠谱,修了一天才飞起来,还问題多多!

楼主(2013-03-27):
     不说值不值了,只想吐槽一下,并解决问题。
     刚收了台V120D02S,其实应不算是V120D02S,接收是V120D02(正是我想要的配2801E),很多零件不是4G6就是V120D02的,的确是高手之机!!大量DIY!!大量维修痕迹!!
1,首先换了两个舵机的电位器,算做完美复 活,但舵机的固定柱断了不少。
2. 换了前轴传小齿,高转速震动没了。
3.尾T轴是弯的只有换了。
4.双推虚位太大了,换。
现在问题是,给油门好似不够电流,输出一上一下的,手感太差。给油门起飞一弹一弹的才飞起来,不知是什么回是?
1.电池接口?
2.电调有问题?
3.电机接口?
4.电机有问题?(HP08S,就冲这个和接收才入的)
请高手给点意见,自已找原因太浪费时间了,超珍贵的一天休息就没了........

网友A:
02s有双推?沙发,楼主厉害!

网友B:
趁早出掉!

网友:
LS的02S就是双推~  不过是朔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s有双推?沙发,楼主厉害!

也不知叫什么推,名字而已,你都知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趁早出掉!

这东西就不要出了,免得被人投诉。我在TB也说了他两句解解恨。

网友C:
这才能锻炼LZ的动手维修能力
上次也收了个亚托的有副翼旋翼头,当时卖家拍的照片还不错,所以150收了,后来才知道坑爹啊,没刹车盘知道,但没说那里的螺纹都没了,桨夹还行,但中间上下之间的部分给钳子夹的像狗啃的,相位器的两个螺丝孔螺纹也都没了一半,摇臂什么的装上后虚位大的吓人。后来慢慢整理,现在除了桨夹,其他都搞定了,虚位基本没有了。上机试了试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差找个克称给两个桨夹做配平了。
此次之后,调机水平大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才能锻炼LZ的动手维修能力,
上次也收了个亚托的有副翼旋翼头,当时卖家拍的照片还不错,所以15 ...

卖机的还拍了视频,飞得不错的,我还担心错怪他了。

网友:
不是熟人的飞机坚决不收

网友:
二手机都有暗伤的

网友D:
我也发生过此问题,主要是电调的接头有虚焊,拆掉电调的热缩套管,把三条线拉拉看,我的其中一条一拉就开了,后来我重新焊过后就都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发生过此问题,主要是电调的接头有虚焊,拆掉电调的热缩套管,把三条线拉拉看,我的其中一条一拉就开了 ...

有建设性,谢谢!

网友E:
我收的250,退回去了,损失54来回运费,陷阱1:送电池变小箱子,理由是顺风不能发电池;陷阱2:全新 250 直升机全套(无接收机和陀螺),除 Futaba S3154外全部都是全新的,但是没有头罩,,理由是图片没有头罩;陷阱3:全新飞越250 FBL 旋翼头,收到后发现二个大桨夹的铜套位置处,它的宽度不对称,打电话说一定是新的,不信让我寄到飞越验证,晕!我可是没有飞越250 FBL 旋翼头的购买记录啊!怎么寄?又说加个垫片就好了,狂汗!电机线是硬线,我说可能是重新绕的,他就抓这话不放了,硬说我说他的电机不是新的,退回时,我是顺风到付——他马上回短信要运费,我说论坛上suvsuv说风气不好,他竟说:先从自己做起  新人入模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收的250,退回去了,损失54来回运费,陷阱1:送电池变小箱子,理由是顺风不能发电池;陷阱2:全新 250 直 ...

新手收2手機有一定風險,因為不知道甚麼叫正常,甚麼叫有問題。如真的要收,找認識的老手比較好,最少也可以相信他的機機調好才寄給你。買新機,組起來後飛不起不會擔心是機有問題,多是自己組的問題,調的問題,等等。所以我覺得新手還是買新的RTF最好,起碼不用組,不太用調,買回來就可以試飛,當然要買模擬一併練,這樣就不會那麼槽吐,呵呵。

网友F:
收二手机都是看人品和讲良心的!有良心的会调好再出二手!免得收的有麻烦!我出过二台机都是回厂再出,没收过模友投诉!
现在坛出二手的人大多二类:1,升级或换机。2,炸到有问题不想修就出。第一类出的价格不会很低他要回血升级,第二类价格往往很低想尽快出手。
分析得不好不要拍砖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收二手机都是看人品和讲良心的!有良心的会调好再出二手!免得收的有麻烦!我出过二台机都是回厂再出,没收 ...

分析的还是有点道理的,不过秒价的还有可能是富二代,不在乎这点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