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运动手动和自动怎么并存

楼主(2013-03-27):
比如铣床工作台X方向的移动,X轴丝杆一端装86步进
电机
,另一端装手轮。
假设86电机静力矩是2NM,那么在手动操作时,必须要克服这2NM的力矩,那手动进给不是很吃力吗?

网友A:
用mach3的话可以用键盘操作,没连接电脑的话可以用手轮之类的设备.

网友B:
加电动离合器,,,,,,,,,,,通电时离合器自锁,,扭矩输出,,,,失电后,滑动自如,无阻力

网友C:
离合器会有回差,对精度有影响吧

网友:
如果有条件,加个手轮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D:
驱动器 EN 使能控制电机

网友E:
断电手摇还是能接受的,既可以干活又起到了锻炼臂力的目的,可以两只手轮换着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