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纸飞机,请教问题

楼主(2013-03-27):
按网上的一个帖子裁的飞机,翼展640mm,

6通接收机(直机上多出来的)qtw30A电调,9g舵机*2,2200mha25c电池一个,2208 1800k电机,7寸桨叶,

请问为什么飞不起来呢..

网友:
手生飞不起来吧

网友:
1、确认按图纸制作准确。2、检查调整重心、推力线。

网友:
飞机有点短,可能重心不好调吧?应该头过轻了。楼主再把机头加点重物试试。

网友(2013-05-16):
用了几个舵机

网友(2013-09-05):
等看飞行

网友(2013-12-26):
x纸飞机

网友:
我之前也自己按想象做了架纸飞机,视屏地址http://v.qq.com/boke/page/p/b/x/p01148993bx.html,你可以看看,我加了垂尾感觉很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