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T插一般接电池哪个正极?

楼主(2013-03-27):
大家通常会怎么接呢?

网友:
垂直于长边的是正极。

楼主:
看来是正极不露出来。是mini,不是一般T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正极不露出来。是mini,不是一般T插。

11楼有 mini T 插。

mini T 插有短路危险,慎用。

网友:
大家都是把T字的横为正竖为负,千万不要别出心裁自搞一套,否则万一你用别人的电池或别人用你的电池时电调就烧了.

楼主:
如何有短路风险?两个电池对插短路?

网友A:
横竖是怎么判断滴?怎么拿才算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横竖是怎么判断滴?怎么拿才算横?

你写一个T字,看哪是横哪是竖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写一个T字,看哪是横哪是竖就对了。

哦~~明白了~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