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飞控 超声波显示错误 求指导

楼主(2013-03-27):
电脑里进入调参软件 打开超声波 超声波数据在磁偏角里显示是怎么回事 ?

网友A:
插上电池,,,,多看教程!

网友B(2013-05-16):
同求问
超声波数据在磁偏角里显示是怎么回事

网友C:
USB供电不足

网友D:
嗯嗯,接上四轴的锂电池就可以正常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