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模友!!各位前辈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2013-03-27):
各位前辈:请问这套机怎么样??
1、飞越 450PRO V2 FBL整机 TL20006*1

2、飞越 Pentium-40A电调 TL2345*1

3、飞越 ZYX三轴无副翼陀螺仪 ZYX01*1

4、飞越 450 PRO 无刷马达3800KV TL450M*1/3500KV

5、飞越 450 T9257数字锁尾舵机 TL2301*1

6、12g/2kg金属齿高速数字舵机 MD933*3

7、飞越 ZYX三轴陀螺仪不锈钢减震片TL2719*1

8、飞越 Sunshine 球头扣扳手 TL2161*1

9、飞越 325mm 碳纤桨 TL1158-06*1
控是天地飞7

网友A:
新人这样可以,以后慢慢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这样可以,以后慢慢升级

我只是业余的,有空玩玩~飞飞航线!可以了吧?

网友B:
够用了!字数你妹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用了!字数你妹妹的!

谢谢了...还有数字是??

网友:
字数就是打的字不够!还得在打俩个字!

网友C:
不会调找我,咱俩的一样

网友:
朋友你台机完全够用啦,我台机的配置跟你差不多只不过电调和锁尾舵机不一样

网友:
如果调机不会的话一可以找我的哈,我也在刚学会调机的!共同进步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业余的,有空玩玩~飞飞航线!可以了吧?

没有问题,如果有长期玩的打算,建议换个好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无敌锁尾舵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6326

这个厉害,那么一大包的齿轮,不愁炸鸡了。

网友:
不错,入门完全足够~~

网友E:
我也是新手
飞越PRO FBL空机
花牌6S 1880KV电机
铂金40A电调
MB三轴
KST115斜盘
DS525锁尾
花牌6S1300毫安电池(感觉内阻挺大)
10CHP+飞梦2.4G套装,IS-8R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如果有长期玩的打算,建议换个好控

老鸟..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新手
飞越PRO FBL空机
花牌6S 1880KV电机

老鸟..谢谢关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调找我,咱俩的一样

我俩一样吗??貌似你厉害啊!!

网友:
飞越那个空机多少银子,淘宝有个450t,设计我觉得比普通的sport pro好一点,电机上置,舵机都在侧面外面,电池放肚子里,陀螺仪接收机大把地方塞进去,挺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