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708视频更新———我也DIY个四旋翼硬盘片+碳纤管

楼主(2013-03-27):
2013年7月21日    顺便把Devo10跟兔子分控设置失控保护的帖子弄到一起来。。。。方便跟我一样配置的模友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9038

20130708今天更新两个视频一个没对焦的5分钟视频;一个无损失小炸视频:没对焦的5分钟视频:

无损小炸视频:

用硬盘片+碳纤管做个四旋翼。所以准备材料开始动工,说来惭愧啊,从准备第一件原材料—硬盘片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快3个月来,现在才算有个交代。本来以为做个四旋翼没啥难的,但是当做上才知道,想象永远比行动简单。这个不容易啊(新手,可能动手能力强点的人不这样认为吧。呵呵O(∩_∩)O~)。硬盘片、管夹、16mm碳纤管经历了一个月时间终于到手,到手之后,因为没有电钻,毁了一个十字螺丝刀,才给两片硬盘片钻了4个空,而且相当的难看,不是一般的难看啊,这样钻的孔,太辛苦右手手心都磨出了一个大泡,而且孔位也不精准,就停下了脚步,待网上买的电钻到手才又开工。这大概拖了一个半月,又因为工作比较忙,经常性的出差。所以进度也不快,直到3月25日开始休年假开始,又开始了手工之旅啊。先给大家看看我130买的小电钻:

虽然小点,动力差点其他还好。对于我这业余的也够用了。
来个工具合影:

够简陋吧,呵呵,就冲这简陋的工具,亲们不给个掌声么。工具大致齐了,开工!但是悲剧来了,因为准备不充分,也没有经验,伸手就开始了我的工作,问题来了:

钻毁了一个半硬盘片,看上面的硬盘片是不是惨不忍睹,另一个好在孔不多,还么有彻底报废,不懂画图,而且几何学知识,当初还没全学会就全还给老师了。可咋整,果断停工,研究怎么找个精准的孔位,就这样,拿着硬盘片足足相面,相了两天,也没想出办法,那也不能不干啊,然后就将那个先前用十字螺丝刀钻了两个孔的硬盘片拿出来,有了,将这两个孔先用管夹把碳管固定上,那么另一端的孔位不就出来了么。就这样找到了一个大直径。电钻就欢快的唱起了钻洞之歌。将这个直径上需要的孔钻好后,我的直角尺,就发挥了他的作用,通过量距离,然后用直角尺量角度另外两根机臂也找好了位置。

哈哈。看看这么粗制乱遭的还算精准吧:

开心过头了,都装好之后把飞控安装的孔忘记打了,不得已重新拆开,打飞控安装的孔,因为不是米人,而且玩玩而已,兔子飞控就足够用了,所以飞控板就按兔子的孔距钻了:

其实呢,本来是打算将飞控安装在两个硬盘片中间的,看是真的没有空间了,看图就能看出来。而且,有群里有人告诉我说硬盘片带磁会影响飞控,所以最后将飞控放在了上面,这个位置安装飞控不知道还会不会影响飞控。
主题 部分大概完成了。至于那个钻了4个孔的硬盘片,准备放在下方,将来按个小的脚架。大概能看明白吧:

已经完成了80%了吧。就还差电机座没有弄,本来也打算用管夹+碳纤板电机座的,但是因为重量原因,还有费用问题,主要还是费用难以承受,准备买4个ATG的电机座,对付上就完了。脚架呢准备弄个直升机的起落架来将就将就了。到现在算了下费用 硬盘片13.9元+16mm碳纤管77元+管夹8个80元=170.9元(含30元快递费),⊙﹏⊙b汗啊,也不便宜啊。呵呵,不过呢,享受了动手的过程挺好的。
总结几个惨不忍睹的图片吧,希望有自己DIY的朋友引以为戒:

全是洞啊,老婆说我,挺好的两个板子全让你给钻成马蜂窝了。哈哈。

最后晒晒我现在在飞的450和遥控器

再来个四旋翼机架合影

谢谢关注,有什么意见建议欢迎大家指正。第一次发帖,词不达意,图不切题,请大家多多包涵,凑活看看吧。哈哈。

楼主:
总算完工了。能飞了。呵呵。唯一的遗憾就是led灯不亮,不知道怎么折腾了。发几个照片大家点评下:

T插直接焊接在分电板上了。

还行吧。

电池放在起落架下方

有“心”吧哈哈。

从饭店偷得桌牌,透明的塑料板,用来安置超声波和接收机

又一张兔子的正面照

杂乱的桌子。

图片又完了,这个机架做完,轴距560mm,这下以后更新电机,还有大点的浆有空间了。
2013年5月26日
昨天一天将led灯搞定了。本打算今天去飞飞,无奈今天我们这下雨了,只能在家里倒腾倒腾,先上场几个照片。视频在上传中。

欠了好久的视频,灯优酷上传完就搞过来.
这是灯带的效果,下面的是在房间内试飞的视频,不录像的时候控制的,挺好,一录像,就不能保证飞机在录像范围内,主要是看看灯带效果,凑换看吧O(∩_∩)O哈哈~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视频比我实际拍摄的视频少了近一半的时间,这是为啥呢?
对于灯带,我是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0496&highlight=%CD%C3%D7%D3%2Bled,佳程大大额帖子改的,只是灯带用的是5050的RGB灯带。接线是按下图进行的。

给好折腾的朋友参考下吧。

网友A:
哈哈你的图重复了,支持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的图重复了,支持DiY

我这就把没用的删掉

楼主: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编辑了。各位模友真的就将就看吧

网友B:
万事开头难 多做几架成工程师了

网友C:
硬盘片用薄的还是厚德,重量会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片用薄的还是厚德,重量会不一样的。

两片厚的做中心版,一块薄的做地板,将来装脚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事开头难 多做几架成工程师了

以后可能还会做,飞四轴,还有做四轴,我好像更喜欢做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楼主,顶DIY。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网友E:
直接买一个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买一个得了!

其实DIY一个享受的是过程。买现成的享受的是结果。不一样哦。

网友:
支持DIY 字数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DIY一个享受的是过程。买现成的享受的是结果。不一样哦。

我的想法是,手边 有工具 有材料 或者 用其他材料改造 ,diy 那是最好了

你为了diy 又买工具又买材料,就失去了diy 的意义

网友F:
硬盘片的刚性如何?

网友G:
顶下动手能力! 但时间也金钱·小斯才多钱?何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大感謝分享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下动手能力! 但时间也金钱·小斯才多钱?何必呢!

就是享受下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盘片的刚性如何?

刚性么,刚刚的,呵呵。用厚的刚性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乐在其中比什么都好,就是玩吗!

谢谢支持,确实享受乐在其中。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性么,刚刚的,呵呵。用厚的刚性很好。

要是钢性好,说明就不是什么铝片,应该是一种专用合成材料,毕竟上面要存储数据。
我的5个硬盘都好好的,舍不得拆啊!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钢性好,说明就不是什么铝片,应该是一种专用合成材料,毕竟上面要存储数据。
我的5个硬盘都好好的, ...

什么材质的不清楚,应该是合金吧,强度对比450要好很多,同样的力度折450会出现一定的弯曲,但是硬盘片+碳纤的几乎没有弯曲。我现在愁啊就是找不到16mm能用的电机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什么材质的不清楚,应该是合金吧,强度对比450要好很多,同样的力度折450会出现一定的弯曲,但是硬盘片+碳 ...

建议你去专门模具工具五金店看看,估计有你想要的16毫米管夹头。

网友J:
做好了没 上视频看看效果啊

网友K:
硬盘碟结实吗

网友L:
我也准备这样的结构但是 固定16碳管 没有抱箍头大的 你怎么弄的?16抱箍 价格伤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好了没 上视频看看效果啊

还没呢,在等电机座,今天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硬盘碟结实吗

感觉还行,比我那450要有刚性,同样的力量折,这个没有弯曲,但是450的就有一定的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准备这样的结构但是 固定16碳管 没有抱箍头大的 你怎么弄的?16抱箍 价格伤不起啊

所见略同啊,确实贵,我就买了8个,就花了80(含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去专门模具工具五金店看看,估计有你想要的16毫米管夹头。

在某宝上找到了16mm用的电机座了,等着到货呢。

楼主:
现在犹豫呢,是将450上的设备移植到这个自己做的四轴上来,还是在买套设备。纠结啊,再买又得一大笔费用啊,如果移植也挺麻烦。。。。

网友M:
引用 网友G:
顶下动手能力! 但时间也金钱·小斯才多钱?何必呢!

DIY有DIY的乐趣,不去尝试,永远不知道DIY是乐在其中的,就像有的人去钓鱼一样,买的钓具都能买很多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DIY有DIY的乐趣,不去尝试,永远不知道DIY是乐在其中的,就像有的人去钓鱼一样,买的钓具都能买很多鱼了
...

谢谢回帖,所言极是。

网友N:
引用 楼主:
以后可能还会做,飞四轴,还有做四轴,我好像更喜欢做四轴。

画龙点睛了,折腾中蹒跚走完兴趣之旅。谁又不是呢~!期待成品,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画龙点睛了,折腾中蹒跚走完兴趣之旅。谁又不是呢~!期待成品,视频。

谢谢回复,等东西全了,会发到论坛来分享。

网友O:
硬盘片做中心板小,震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硬盘片做中心板小,震动大。

能说下原因么?或者理论依据,毕竟我的还没全完工,没法测试。

网友:
顶下动手能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M:
DIY有DIY的乐趣,不去尝试,永远不知道DIY是乐在其中的,就像有的人去钓鱼一样,买的钓具都能买很多鱼了
...

哥么,不是不支持DIY  是DIY点值得的东西  时间也是金钱!!!  你的比喻  我帮你纠正下  你应该比喻成DIY钓鱼杆子!  因为钓鱼是一种户外活动  航模也是一个户外活动  不存在鱼多钱一斤  你不是卖菜的吧?!
现在楼主DIY机架 就好比喜欢钓鱼的人 为了省米 花了好几百块的材料钱,去DIY 一条鱼竿 结果还没几十块的成品好用,那这样的DIY 有意思吗? 简易工具 手工开孔 对多轴这种精度有一定要求的飞行器来说,这样的DIY 真没必要!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哥么,不是不支持DIY  是DIY点值得的东西  时间也是金钱!!!  你的比喻  我帮你纠正下  你应该比喻成DIY钓鱼 ...

那最早的机架是怎么来的呢,不是还是出于这些DIY机架的人呢,DIY不一定是省钱,而是在DIY的过程中知道机架的各项性能,怎样减轻重量,怎样加强强度,都是可以研究的东西,而且如果不是商用的话,DIY的东西,也给周围的朋友一种很牛X的感觉,我最近在DIY平衡冲和自己组电池,也是这样的,很多不是为了省钱,是为了知道这些原理。
至于你说的DIY鱼竿,这个也不是无意义的,买的鱼竿固然好,可是,假如你在野炊的地方发现能钓鱼,但是你没带鱼竿,如果你DIY过鱼竿,就应该知道周围什么东西可以临时代替鱼竿,怎么样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你没有这些知识,或许也可以去钓鱼,但是,由于你没有这样的知识,可能就玩得不尽兴,对吧

另外,个人爱好不同,也不是一定去DIY就好,我慢慢年纪大了,就可能看中经济利益更多,而不是年轻的时候什么都喜欢DIY,那个时候不考虑时间价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最早的机架是怎么来的呢,不是还是出于这些DIY机架的人呢,DIY不一定是省钱,而是在DIY的过程中知道机架 ...

这位朋友和我一样,喜欢砸破铁锅融化后再铸个锅,结果得到了更轻更纯的铁!
我也喜欢钓鱼,宝贝也置了一大堆。其中有百分之五十都有改造和制作。最近天气冷,罗非鱼没得钓了,那个拉力啊很给力!

天气暖和点再钓吧,到时候空中拍摄钓鱼视频,这也叫组合玩法~

网友C:
各得其乐吧!口水免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最早的机架是怎么来的呢,不是还是出于这些DIY机架的人呢,DIY不一定是省钱,而是在DIY的过程中知道机架 ...

你说和楼下都说到主体了,却又回避主体,你说的 没有DIY 那来的四轴,我支持DIY 没冲突,但你自己都说DIY 能创新 貌似现在楼主的DIY 是滞后! 再就是另一个兄弟说的  DIY 是为了更好  我笑了··大家都别讨论了 看楼主试飞视频再说吧  看看怎么个更好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得其乐吧!口水免了^_^

这个支持,就是各得其乐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热心关注,尤其是司马英才 飞翔XO  照世明灯 三位。说实话,我diy纯属于打发时间,本人没有什么别的爱好,不喝酒、不洗大澡、不喜KTV、不招小jie、不喜欢侃大山。相对一大部分外向型的人,生活的比较平淡,所以闲暇时间比较多,才有时间diy。其次,现在的生活虽然说不算富裕,但是花三五千买个机架根本上说不费力,但是觉的这就玩没有必要那么高的支出,就如同恋家的人吃酒店的饭菜在怎么色香味俱全,也不如自己家里做的土豆丝有家的味道,也许这次做的土豆丝咸了,那么下次是不是就可以少放点盐,对吧!
    在发完帖子之后,看到大家的回复后,我总结出诸位都是赞成diy的,只不过大家看待的角度不一样,就如同一个圆柱体,你从上面看他就是个圆的,从侧面看他就是长的,不同角度看待会有不同的形状,对不。对于《照世明灯》所说的“简易工具 手工开孔 对多轴这种精度有一定要求的飞行器来说,这样的DIY 真没必要!”观点我并不否认,会有精度问题,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不要享受过程的乐趣了吧。而且我说过我很享受制作过程的感觉,在制作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到到底能不能飞起来,只是纯粹的享受做手工的过程,当然了如果能够完美的飞起来更好。没有第一把制作粗糙的板凳,哪来的舒适漂亮的沙发呢。
    呵呵,谢谢各位关注,不过现在让大家说的心里没底了。既希望赶紧完工试飞,又不希望完工试飞。矛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热心关注,尤其是司马英才 飞翔XO  照世明灯 三位。说实话,我diy纯属于打发时间,本人没有什 ...

我也马上要按照论坛里面一个牛人用珍珠棉DIY 的那个机架自己DIY一个呢,这个没有卖的,完全就看动手能力了,这个机架不怕掉下来砸到人,也不怕掉到水里会沉下去,现在销售的机架就没这个功能了吧

网友P:
DIY的乐趣无穷~~~~~

网友:
支持DIY。我的DIY硬盘2片,碳杆4支,230mm
230mm轴距,1510电机。

网友C:
图片挂了,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挂了,上不去?

我的这个还没电机座直径就达到了518mm了,装上电座还不得达到550啊。呵呵,等我的电机座来了装上,暂时再把450的动力移植过来就可以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DIY的乐趣无穷~~~~~

确实啊,让人欲罢不能呢。

网友Q:
顶楼主,别听那些矮穷挫的抱怨,DIY这种高帅富的玩法,他们根本不懂,只有diy的人自己才能乐在其中。另外,DIY是不惜成本的,玩不起还是买成品吧,拿成本来说事,真是无知又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Q:
顶楼主,别听那些矮穷挫的抱怨,DIY这种高帅富的玩法,他们根本不懂,只有diy的人自己才能乐在其中。另外, ...

谢谢关注,呵呵。只是享受制作的过程。确实很好。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总的来说回帖的都是支持diy的。哈哈。

网友R:
77块的16MM碳纤管,哪买到的。求链接。支出DIY

楼主:
引用 网友R:
77块的16MM碳纤管,哪买到的。求链接。支出DIY

已经p给你了

网友S:
DIY本来就是享受过程,何必扯这扯那。。。。。

楼主:
引用 网友S:
DIY本来就是享受过程,何必扯这扯那。。。。。

谢谢支持。

网友T:
楼主。套管固定夹怎么装在硬盘上啊? 我买的固定夹配的螺丝比较长 , 貌似夹不紧

网友U:
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套管固定夹怎么装在硬盘上啊? 我买的固定夹配的螺丝比较长 , 貌似夹不紧

螺丝长了没事,可别短了,我后面买了几个螺丝太短,应该用30mm的螺丝,结果我买的是25mm的不够用,你说的“貌似夹不紧”是因为那个螺母是防滑螺母,里面有一层尼龙圈,在你打好孔后,将螺丝穿上,死命的拧螺丝就可以了。建议在确认不需拆开的时候在使用防滑螺母,前期使用普通螺母就可以。还有就是管夹不要一面宁死,要两颗螺丝均衡着拧最好,一点一点的上劲。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看帖顶帖

谢谢顶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

谢谢“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U: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谢谢“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长了没事,可别短了,我后面买了几个螺丝太短,应该用30mm的螺丝,结果我买的是25mm的不够用,你说的 ...

谢谢楼主 。 受教了

网友W:
楼主应该换相机

网友W:
硬盘到底硬不硬啊

网友X:
引用 楼主:
以后可能还会做,飞四轴,还有做四轴,我好像更喜欢做四轴。

跟楼主一样的控 一样的仿大疆机架 一样的兔子 我今天也用不锈钢方管DIY了个机架 我也是不大喜欢飞 更喜欢动手做 享受DIY时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应该换相机

谢谢留言,相机不知道扔哪国去了,懒得翻找,所以就用手机拍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W:
硬盘到底硬不硬啊

厚的硬盘片够硬,但是 不足的是如果炸了, 不会像碳纤,或者玻纤的能恢复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X:
跟楼主一样的控 一样的仿大疆机架 一样的兔子 我今天也用不锈钢方管DIY了个机架 我也是不大喜欢飞 ...

同道中人,谢谢回复。呵呵。

楼主(2013-05-26):
引用 网友Y:
手艺不错啊 支持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Z:
顶顶顶顶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