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130卡盘用什么螺丝连接?

楼主(2013-03-27):
买了旧卡盘、旧床头,但是没有螺丝,卡盘后面的三个螺纹孔,用M8/1.25的螺丝可以旋进去一点,螺距不对。以前没玩过,这是专用螺丝吗?

网友A:
就用M8/1.25啊 没有什么专用螺丝   可能丝坏了  用丝攻攻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用M8/1.25啊 没有什么专用螺丝   可能丝坏了  用丝攻攻一下吧

如果每个都只能进去一点你就要注意啦

网友:
是什么牌子卡盘?如果是进口的有没有可能是英制螺纹。

楼主:
就是环球的,春夏之交那年的老货

网友:
螺丝应该是公制,用标准的12。9级螺丝施进去看看。

楼主:
的确是国标M8螺丝。卡盘没怎么用过,螺丝孔里的黄油干了,用没有清洗就好了。谢谢各位指点!新手多请教,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