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打舵的时候跳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27):
3个斜盘DS610,4.8V镍氢接收电,快速打舵的时候
舵机
会卡一下 跳一下,慢速打的时候正常。是打舵频率太快超过舵机反应时间了,还是快速打舵接收电压低造成的?

网友A:
后一个原因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B:
用电调或者独立BEC的电源试一下呢?

网友C:
换镍镉 或锂电 再不行换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