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架机机?

楼主(2013-03-27):
就是这架机机,图纸是有了,但不知道怎么做了,这架机机没有升降舵,这架机机离地的话怎么控制的?图纸上上下机翼都有舵面,不知道要用哪种控制?是普通控制还是混控?求高手解答!

楼主:
还有啊!我用2216,980KV怎么配螺旋桨?

楼主:
1100的翼展!大概700g左右

网友:
应该是和鸭式的飞机差不多的吧

网友:
以前论坛里面有人上图  具体名字忘了  真机貌似性能不咋的

网友A:
这和鸭翼机差远了,这是串翼机,先后机翼都提供升力,与常规翼型布置相比,阻力大,升力大,失速速度低,重心粗略看做以前翼前缘为前缘,以后翼后缘为后缘的机翼的重心,气流方面,由于前翼会对后翼有一定影响,一般前翼低,后翼高。舵面设置与常规相同即可,若后翼也加上副翼作用需要用到编程混控,也可以后翼单独设置副翼

网友:
这机子最早是在上海有过加工是真机哦。

网友:
看過但忘記名稱

网友B:
這是2010年台灣模友yada發表於台北福德飛行協會的部分內容與圖片:

串翼機就是雙翼機,但是前後翼距離很遠,前翼升降+輪腳,後翼副翼,
後翼才是主翼。

翼展1.3m,飛行重量約2.2kg
採用Rcblog 5320 600KV APC 11x7槳,11.1V 2200mah兩串,
好盈60A電變,內建BEC,油門限制80%,電流4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2010年台灣模友yada發表於台北福德飛行協會的部分內容與圖片:

串翼機就是雙翼機,但是前後翼距離很遠 ...

我第一次找的图是国外的图纸,没有前翼的下反角,今天刚刚又找了一遍,看到的有前翼下反角的正视图!所以图纸重新打了,看来要用1155的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鸭翼机差远了,这是串翼机,先后机翼都提供升力,与常规翼型布置相比,阻力大,升力大,失速速度低,重 ...

也就是说把前翼用做升降舵就行了是吧??

网友:
要是背推就好了

网友:
看下面的图还是很漂亮的,祝楼主早日做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好犀利的飞机,楼主有图纸的话分享一下啊?youwenhu@qq.com

楼主:
现在才刚刚把图纸打出来,这是给俱乐部做的机子,现在在5566老师傅的教导下慢慢做的舱身机,第一次做这种异形机可能做的不是太好,到时候还希望大家不要太嫌弃啊!!现在主要是这架飞机的升降舵面是做在前翼上还是做在后翼上?还有就是前翼的结构强度不好弄!!以后有问题了还是请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
这飞机叫 Q-2   最早于1987年航空知识上见过介绍

网友:
前翼应是升降。印象中看过这机的介绍,前翼貌似还有点地效的作用。

楼主:
各位有点不厚道啊!!观看的有300多人!实际回复的为虾米只有不到20人呢?
我能在大家的帮助中做好这架机机,以后也要大家的帮助的!!!

网友C(2013-07-09):
求图纸,麻烦能给我一份,十分感谢!
13601609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