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克左右的F14该配什么型号的电机和桨最好?

楼主(2013-03-27):
如题,对配用的电机和桨很苦恼。原帖使用银燕2210,kv1560的电机配7*5E的桨,不知道可不可以换成2208或者2212的XXD电机?又该用什么型号的桨才能保证推重比过1?准备配用好盈40A电调,3S 2200毫安电池。因为电池比原帖使用的大,以及准备加装垂直舵面(原帖没有),所以重量增加了。请教各位老鸟。新手请多多关照!

楼主:
自己顶,求教啊!

楼主:
没人帮我么!

楼主:
还是跪求老鸟帮我!

楼主:
继续自己顶!虚心求教!

网友A:
2208力小了,要2212,
620克推重比过1,2212要KV1400,8X4,或2212要KV1750,7X5,或2212要KV2200,6X4,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8力小了,要2212,
620克推重比过1,2212要KV1400,8X4,或2212要KV1750,7X5,或2212要KV2200,6X4,
...

非常感谢!已在模型中 国找到实测数据,2212 kv2200电机用XXD6030桨在11V下推力达700克。论坛真的很少这方面的基础帖啊,新手会很麻烦

网友B:
没有翼型的KT板机因为升阻比小,要好飞的话减轻重量才是正途。2200的电池还是别用了,机身一重,又希望动力能强,只能增加动力配置,这样一来又增加了重量,恶性循环。另外,腰推的板机不要用太高转速的电机和小桨,速度快不了,设备还坏得快。建议用3S 1300mAH以下的电池,2208 kV1800配GWS EP7035桨,或者2212 kV1400配APC 7×5E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翼型的KT板机因为升阻比小,要好飞的话减轻重量才是正途。2200的电池还是别用了,机身一重,又希望动力 ...

我去淘宝看了电池规格,1300毫安的重125克,1550毫安130克,2200毫安168克,用2200毫安增加了续航,增加不到50克我可以接受。现在就是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电调。30A的好盈够了么?

网友B:
电池里面猫腻非常多,1300电池重125克的估计是大C数的或者用大容量冒充高C数的,正常重量110克左右,而比较好的2200电池应该重180克左右。另外,对于一架板机来说,重量差50克可以说是飞行性能有天壤之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里面猫腻非常多,1300电池重125克的估计是大C数的或者用大容量冒充高C数的,正常重量110克左右,而比较 ...

1500毫安 3S 25C的可以吗?另外2200毫安一般用在什么样的机子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00毫安 3S 25C的可以吗?另外2200毫安一般用在什么样的机子上?

可以,但是如果没买电池的话,还是尽量选轻一点的好。2200的电池可以用在翼展稍大的练习机或者3D机,涵道机等等上面。电池的大小要根据其重量来跟飞机的级别匹配,并非容量越大续航时间就能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如果没买电池的话,还是尽量选轻一点的好。2200的电池可以用在翼展稍大的练习机或者3D机,涵道 ...

谢谢你!还有个问题就是1500毫安电池在XXD2212 KV2200电机搭配6030的桨全油门工作时间大约多长时间?能算出来么?

网友C:
F14 这类腰推 尾推机 不适合低KV大桨 因为这种机 机翼全收之后翼展比较小 大桨反扭比较厉害
这机 建议2212 KV2600或者2216 KV2450 配5050或者6050桨
电调40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F14 这类腰推 尾推机 不适合低KV大桨 因为这种机 机翼全收之后翼展比较小 大桨反扭比较厉害
这机 建议2212 ...

原帖电机KV1560,用的是7寸桨,看视频反扭不明显,我用6030桨配KV2200反扭应该更小吧?还有就是如果推重比要过1必须要有足够的推力,5寸桨怕不足。

网友D:
飞过 很多个KT  f14了  用  2208   kv2800   配6X4浆  完全可以爽飞    1350   2200都可以飞的   我的F14全重830g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过 很多个KT  f14了  用  2208   kv2800   配6X4浆  完全可以爽飞    1350   2200都可以飞的   我的F14全 ...

830克!你用多大的电池?这么重推重比不过一啊…而且太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8力小了,要2212,
620克推重比过1,2212要KV1400,8X4,或2212要KV1750,7X5,或2212要KV2200,6X4,
...

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830克!你用多大的电池?这么重推重比不过一啊…而且太重了。

完全过一的  可以吊机   22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过一的  可以吊机   2200电池

这么高的KV配这个桨好像有点过载,你电调多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高的KV配这个桨好像有点过载,你电调多少的?

40a  飞过百次起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a  飞过百次起落了。。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