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KS-R和4PKS 4PL 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3-27):
知道给解释解释呗……纠结中啊

网友A: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B:
看价格就知道了 4PKS 4PKSR都是遥控距离远大于4PL的 带R的那个响应速度更快 不差钱就4PKSR吧

网友C:
推荐sanwa的M12 谁用谁知道~~

网友D:
看预算了,没预算又不在乎价格的话,肯定是越贵的越好啊
M12确实不错。
距离没必要纠结,再大的场子,也没有需要用到100米距离的,100米外除了1/5的车,其他的哪能看清楚姿态啊

网友E(2014-02-04):
m12 反应速度要比4pks r快 但是m12接收的价格。。。 谁买谁知道

网友F:
推荐spektrum dx4r 不过国内没有行货,国行最高也只有dx4s,

网友G:
我还是买4PLS算了,价格接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