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DIY精神,自己动手做个启动机,恳请老鸟帮忙看看原理,能启动50甲醇和26CC汽油吗

楼主(2013-03-27):
手拨桨太费劲了,自己闲着无聊找来了一个大块头电机,这个是3.2米户外喷绘机的卷布得电机,一卷喷绘布得有300多斤,不知道这个电机力度够不,标称是24V 电流6A 2500转/分钟

然后这个是原理图,我想弄一个桨叉的造型,直接卡在螺旋桨上,不知道这种方法能否启动发动机,发动机启动之后是否会因为没有及时拔出桨叉而导致熄火呢?

就像早期的手摇柴油机差不太多,这样能行得通吗?          恳请众多DIY高手   帮忙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后图就是桨叉,打算用电焊焊接到一起,然后用起动机的钻头卡,卡住

网友:
有想法,有行动~!不错,不懂,但是可以顶~!

网友:
不论成败,试过了总会有收获经验。

网友A:
会把桨磨坏的

网友:
用个胶套多好啊

网友B:
这样很难平衡,,而且受不受得起那个力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很难平衡,,而且受不受得起那个力难说。。。。。。。。

不平衡不怕啊,有点像狗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把桨磨坏的

桨叉缠胶带

楼主: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启动了之后很难把握拔出来的时间,导致熄火?

网友:
我不知道甲醇机启动原理,不过我知道汽油机,一个高转速的马达加上减速齿轮组之后扭矩上升,电源接通带动发动机运行就能打火了,相当于手拉改成马达拉,速度不用很快但是要大点扭矩.
这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马达的选择,因为马达选的太差很有可能转两下把启动马达转屁了...然后就坏了. 可以通过离合器进行脱离。还有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加个舵机 然后控制启动机的插入和拔出就行了

网友:
插桨叉不安全,建议还是用橡胶磨擦

网友C:
建议先学习启动原理,再做试验吧.

网友:
插桨叉办法不可取~~危险!

网友:
搞个单向轴承

网友:
发动机电机轴加装个单向轴承,外接皮带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学习启动原理,再做试验吧.

求頭像的東東的名稱,小時候玩過。謝謝

网友:
这个发动机启动了,你的启动臂无法拿出,你可以借鉴一下成品的启动机原理,甲醇机启动转速不能低于1000转,不然无法启动。

网友:
试下吧  理论上可以!

网友(2013-12-11):
用浆叉启动不安全,发动机启动后螺旋桨会反过来打到浆叉,很危险的

网友D:
用桨叉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