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广告看数据,托口中神一般的电机800mx

楼主(2013-03-28):
每次看亚托发布新东西都有一堆托吹的牛皮都飞到火星去了。例子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
最近最火的当属800mx。
实话实说,亚托的东西还可以,质量和性能对得起它的价格,但是要说它多么多么神奇。
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蝎子因为被亚托针对性的宣传和营销方案弄的很恼火,老板发飙公开了对比测试视频。

http://helidaily.com/breaking-annoucment-from-scorpion-system-owner-georges-van-gansen/

HK 4525
HK 4530
亚托800mx

这里不参与口水和测试的条件和结果的合理性,只讨论数据和技术,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测试视频和结果。
下面提供一下第三方测试的数据。

数据来源: http://www.rc-heli.de/board/showthread.php?t=215836
               http://www.rc-heli.de/board/showthread.php?t=221365

测试者: Holle , www.slowflyworld.de (德国的手绕电机改装工坊,提供蝎子,kontronik, 亚托等品牌的手绕马达服务,同时和kontronikl合作推出 Black edition和competition系列)
            Betom. www.brushlesstuning.de

同级别:
蝎子   HK4530(定子尺寸 45x30)              绕线(单股粗线10x1.5)                    电机内阻 10.7 毫欧        最大持续电流115A  最大瞬间电流(2s)250A         导线功率损耗@ 250A (669 W)

亚托  800MX   (定子尺寸 45x30)             绕线(细线约等于10x0.95)          电机内阻  25 毫欧          最大持续电流115A  最大瞬间电流(2s)250A              导线功率损耗@ 250A (1562 W)

小一级别:

蝎子HK4525LE(定子尺寸 45x25)              绕线(单股粗线10x1.4)                    电机内阻 14 毫欧         最大持续电流100A  最大瞬间电流(2s)215A          导线功率损耗@ 215A (647 W)

蝎子HK4525U(定子尺寸 45x25)               绕线(单股粗线11x1.4)                    电机内阻 14 毫欧         最大持续电流100A  最大瞬间电流(2s)215A          导线功率损耗@ 215A (647 W)

有同好觉得数据上的导线损耗功率强调出出了效率的高低,其实这个是一个误解,因为在电机的持续电流下面导线的功率损耗相对于输入功率比例非常小。例如持续100A电流时, 蝎子HK4530的导线损耗为107瓦,亚托800MX的损耗为250瓦。 而输入功率为4440瓦。
导线损耗的功率百分比分别为蝎子2.4%,亚托5.6%,这个比例在电机的总效率里面占一定比例,但并不是占绝对的大头。
从数据来看绕组的内阻其实更决定瞬间最大功率和持续输出功率。

题外话,蝎子的这三款电机以前都是由蝎子发定子到德国,然后由德国powercroco 手工绕线,然后再运回大陆组装的,绕线的质量非常好。
目前的亚托是用的细线机器绕线,kontronik的pyro普通系列是用的单股粗线机器绕线。
所以蝎子卖的那么贵是有原因的(德国的技工工资贼高),至于自己买不买,就看个人决定了。
就像手工打造的劳斯莱斯,非常好,但是买不起,也用不上。
蝎子的热是大家都知道的,看数据,内阻很小,为什么还那么热呢?
大家想想35W的电烙铁有多热就知道了。 据我所知,700级别的暴力3d飞行的平均电流在60-80A之间。
对应的电机导线损耗,如果绕线电阻有10毫欧,就是36瓦到64瓦之间。
所以电机飞下来热不热,内阻是一方面,还有很大的因素是散热风扇的设计和硅钢片的质量。

说了那么多,主要是觉得论坛现在气氛不太好,托满天飞,忽悠着各位手中的大米。
个人是做技术的,数据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和敏感,所以在这里提供给大家。
不说好坏,自己判断。

网友:
放心吧,也只有 某专区版块里面 800MX被吹得满天飞 ~~~

相信更多数人心里都是明白的。

另外和楼主有同感,亚拓的东西本来不差,但是他这种自负的营销理念让人非常不爽,什么都以价格来衡量,只能说他面对的消费qun ti或者自身观念还在初级阶段。

网友:
没人顶啊看过来顶

网友:
看完蝎子老总那个声明真费劲!幸好我还没有700等级的飞机,暂时就看看口水战吧,反正我450用的就是虫子2010,感觉下来都没有什么温度,比所谓之的450mx要好多了

网友:
还是觉得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再说那么多选手都用,他们肯定不傻

网友:
选蝎子就对了,对比过还是好点不是一个级别的,近来鸭子托好多,请不要害到新手

网友A:
同意楼主观点

网友B:
飞500的时候用蝎子3028,一块电下来马达热的手完全下不去,我就不知道怎么做到的高效率。能量是守恒的,那么多功率拿去做无用功转换成热量了,还能高效率到哪儿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500的时候用蝎子3028,一块电下来马达热的手完全下不去,我就不知道怎么做到的高效率。能量是守恒的,那么 ...

同意你的看法,摸过X5的蝎子电机,手热的放不下去。谁好谁坏暂不评论,亚托拉低高品质产品的门槛,这个值得肯定。难道都希望总是看到几个有钱人买来一些昂贵的东西,然后时不时在论坛上炫耀一番?

网友C:
看不到视频,不知道他们测量内阻怎么测量的,高频电流有集肤效应,用多股细线要比单股粗线效果好(同样截面积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500的时候用蝎子3028,一块电下来马达热的手完全下不去,我就不知道怎么做到的高效率。能量是守恒的,那么 ...

电机的效率这个题目太大。
首先和工艺,磁铁,定子的硅钢片,绕组的内阻已经机械设计有关。
而且还和电机的转速和功率以及电调有关。
最终从电池出来的功率能转换到旋翼头上的,70% 估计就到顶了。

蝎子的热是出名的,因为它的散热风扇设计一直非常渣。。。
蝎子从来就不是以高效出名,要说高效率的马达,kontronik, Plettenberg 才敢说自己效率高。
有兴趣可以去看看kontronik Pyro和 Plenttenberg Orbit/Copter的马达数据,非常详细,标出了电机的转速和功率以及效率的曲线。http://plettenberg-motoren.n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视频,不知道他们测量内阻怎么测量的,高频电流有集肤效应,用多股细线要比单股粗线效果好(同样截面积 ...

内阻测量使用的是4相 Kelvin测量法。

网友:
用内阻X电流得出功耗的前提是在低频或直流的情况下。高频情况下会有趋肤效应,也就是高频电流会沿着导线表面走,频率越高越明显。所以多股细线和单股粗线在高频情况下的损耗不能光看直流内阻。

网友B:
"蝎子从来就不是以高效出名",却在参数中强调内阻小。。。。很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哦。

网友A:
反正我顶了

网友:
我有两个蝎子 3226  和4020   感觉 只要你进角设置的对   热量也不是很夸张   基本连操三个起落  休息个5分钟
根据我所知道  很多人电调进角都直接默认  很多电调默认是15度左右
我曾经试过23度进角 悬停基本蝎子已经烫的能炸鸡蛋

亚托的MX系列电机 力量是完全可以的  价格也不贵  但是除了450MX之外  磁钢脱落一直是让人担心的地方  事实上这种事情发生也不是偶然现象了
转子开槽能更好的固定磁钢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工艺  亚托非要选择直接贴磁钢呢    有时候亚托的设计的确让人感觉是在故意坑爹

网友:
虽然我看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但是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蝎子从来就不是以高效出名",却在参数中强调内阻小。。。。很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哦。

这里只是蝎子和亚托的对比。
只有写绕组的导线功率损耗,这个是最简单容易的的。
内阻表现最直观的是能达到的最大功率,内阻越小的越有可能达到大功率。
其他的关于效率的牵扯太多,要对比估计够一个硕士论文了。

我自己既不用蝎子也不用亚托,用便宜的xxd,中档的hacker,高端的Plettenberg和Pyro。
因为我也不喜欢热的电机,而且不会也不喜欢暴力飞行。

网友:
XXD的马达同级别和蝎子马达外观都差不太多,但是散热却好得多。。。。应该不是蝎子散热设计糟糕,应该是其他问题导致的。

网友:
都是好用的产品,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