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控、H控、Skylark返航的一个问题,知道的解答一下. ...
请教A控、H控、Skylark返航的一个问题,知道的解答一下.............

楼主(2013-03-28):
请教A控、H控、Skylark返航的一个问题:假设我的飞机当前高度为1200米,离家距离为5000米,这时我切回家,这三种飞控分别是按以下那种方式回家的 A、在当前点与家设定的安全高度点之间计算出一条最短航线,返航。B、在当前点下降到设定安全高度后,在安全高度线上返航。C、保持当前高度直接返航,到家后自行下降到安全高度。D、保持当前高度直接返航,需手动切回到安全高度或视线高度。请知道的朋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a控是保持安全高度最短距离返航

网友B:
h是在你切返航点和家之间走直线返航,前提是不低于可设置的安全高度,低于安全高度就爬到安全高度回家,高于安全高度就走斜直线回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控是保持安全高度最短距离返航
准确来说是低于安全高度,爬升到安全高度最短距离返航。高于安全高度,根据当前高度在返航过程中缓慢下降至安全高度最短距离返航。

网友D:
恩 这样是正解~~~

网友E:
高于安全高度,根据当前高度在返航过程中缓慢下降至安全高度最短距离返航。----偶深有体会,A控就是这样回家的

网友F:
这种回航方式设计应该算是最基础的了吧,肯定是安全高度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