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no cp x 金鱼尾

楼主(2013-03-28):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降低螺距、悬停油门在70-80左右

网友B:
nono 是神馬來的 !?

网友C: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转速不够。。。电机、电池寿命是不是到了?
主电机只有60-90起落的寿命,原装电池的质量也是一般,寿命也只有几十起落。

网友:
神马是nono cp 丫的字数

网友D:
换尾马达,用v911的尾马达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用7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