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塞斯纳电机桨的问题

楼主(2013-03-28):
新手入魔,朋友送一塞斯纳机身,80CM翼展,想让各位大侠建议下电装配置,多大电池电机多少KV,用多大的桨比较合适。另外想问下,如果改大机翼可不可以,机身长度不变的情况下。谢了

网友:
不要吃现成饭好不好?  去淘宝搜索翼展80cm的所有飞机,用笔和纸抄下所有的配置,包括:电机规格、KV、电池S、桨尺寸和螺距、电调安培,然后一一对比优劣,基本可取采用数量最多的那类配置。

网友:
不要改机!現在的好!要改不如買過隻新的!

网友A:
给个参考:2208电机,kv1400,桨8040,电调30A,电池3s-1000-1300mah就可以了

网友B(2013-12-30):
引用 网友A:
给个参考:2208电机,kv1400,桨8040,电调30A,电池3s-1000-1300mah就可以了

2208无刷3s能配8寸桨,xxd之类的也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8无刷3s能配8寸桨,xxd之类的也行吗?

行,如果用2212电机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