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平台检验

楼主(2013-03-28):
最近想买大理石平台,刮点小件做标准。但是想问个问题。淘宝买来的,000 00 0 1级别。如何检验。千万别说看出厂合格证。证书就是破纸。要相信自己的侧量才是硬道理。那个哥哥有经验的,发表下高见。先谢谢了。

楼主:
还一个问题是,大理石如何手工精磨,要是自己能磨。本地装修用石头很好买。

网友:
000估计你检不了

网友A:
同时买两块,对碾一下 看接触点有多少 基本就能看出来了

楼主:
我装修剩下块。看着很平。表座一推, 表数字乱跳。根本不平。

网友:
要有个基准作参考,

网友:
我估计你没办法测量,因为要用到几千块钱的进口千分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修剩下块。看着很平。表座一推, 表数字乱跳。根本不平。

我捡了几块装修用的打磨瓷砖,两块和在一起也是严丝合缝,不知道打标量会怎样

网友:
潜水学习只看不说

楼主:
大侠哥哥,谁有答 案。先谢谢了。

网友:
单位有一堆大理石板,看着挺平。几块一拼都差点,不能用,玻璃板12MM的,我看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买两块,对碾一下 看接触点有多少 基本就能看出来了

同时买三块,如有不平的仿照三板互刮用三板对研修正

网友:
这个是磨床加工后三块或者一大堆按一定规律加金刚砂研磨粉互研而成的,当然是机器推动的,最后用人工再精修一次,和光学玻璃的研磨制造差不多的,一半只需要三块就能得到原始平面,检验的话你实现不了的除非你手上有一块合格的,不然就拿去质检局检验一次吧。

网友:
网上商家的图应该是人工做最后修精度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一个问题是,大理石如何手工精磨,要是自己能磨。本地装修用石头很好买。

可以磨,要用金刚砂,开始用粗砂(个人估计40#-80#)中间用中砂(120#-150#)最后用细砂(200#-320#),三块互研,一定能得到三块原始平面,但是这样下来都能买一块了,买的虽然可能不达到标准,估计也不会差的很离谱吧?我自己用三块绿色碳化硅油石互研得到了三个原始平面,这油石很软的,加水一磨就马上出粉,用来抛光机床精刮后的导轨工作面用的,当然给菜刀开刃也行的。

网友:
这位朋友有买到合适的没,推荐下也准备入手

网友:
我瞎说一下啊,我一直也想弄一个,可是但可是吧....没钱.....
所以那,每次看见路边有施工的啥的吧,我就想弄一块,然后自己磨.....
我还打听到一种角磨机用的褚【音】石磨轮,专门用来磨石头的。就像砂轮那个样子,好不好使我还没有用过...【这个可不是磨混凝土那个合金轮啊】
哪位会磨的话。买一个试试,发个贴,让我们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