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ar140°十字盘的设定。

楼主(2013-03-28):
最近准备折腾140十字盘,潜水了一些资料,没有找到,自己算了一下也不知道对不对,如有不对请指正,谢谢!!

在图中,角度的分配,应该是对的两边140°中间80°,由于140°斜盘的特性,要使得CH1到轴心的垂直距离=CH2和CH3到轴心的距离。

我们假设CH1到轴心的垂直距离是100,也就是CH2和CH3到轴心的垂直距离是100,我们要求得CH2和CH3到轴心的距离。

求得我们所需要的角度:140°-90°=50°

那么CH2和CH3到轴心的距离应该是,sin50°=100/CH2

百度sin(50°) = 0.76604444311898

CH2和CH3到轴心的距离=100/ 0.76604444311898
                               =130.54

vbar不支持小数点只能填写130或者131

看了一些帖子很多人填写140也不知道对不对,往指正。

网友A:
提供小弟用在自家直升機的 Vbar 135° Swashplate 設定給你參考,Vbar版面是舊版來的,兩個參數要留意,(1)Angle (2) Dis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小弟用在自家直升機的 Vbar 135° Swashplate 設定給你參考,Vbar版面是舊版來的,兩個參 ...

感谢分享,你度数增加到145°,我算了一下你的设定也是正确的。到底夹角取多少度,看来根据个人喜好来设定了。角度的设定,决定后一项数值的多少。

网友:
看这个设置
135deg ccpm

45deg                         99               140
135deg                       99     或者    140
270deg                       70               99

网友:
我的是120度的,怎么是这样啊270  100      150    100         30 100,距离都是100啊

网友B:
我的e12,140度斜盘,也尝试过你这样的角度设定,距离这个选项我理解的是倾斜盘的总行程量设定,三个全100,只要打满舵没有干涉就行了,能正常起飞,翻滚,不过一做自旋类动作就不对了,后来换回mb,H灯设置成蓝灯常亮,140(1=1)这个选项,就正常了。

网友B:
vbar对140度的支持还是有局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e12,140度斜盘,也尝试过你这样的角度设定,距离这个选项我理解的是倾斜盘的总行程量设定,三个全100, ...

以我的理解,你在"距離"這個選項設定還沒設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vbar对140度的支持还是有局限。

以我理解不是V-bar140°十字盘的设定有局跟,是大大還沒有把參數設定好.

大大可以連接這V-bar官網,參考一下: http://www.vstabi.info/en
也可参考一下V-bar官網的一個頁面 Geometry of the linkages: http://www.vstabi.info/en/node/667
給大大看使用V-bar及V-bar定速的飛行影片,十字盤是135°來的.

网友C:
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打升降舵时仔细观察鱼眼轴承,调到不动才是最佳值,应该会在130-135之间不用太纠结数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打升降舵时仔细观察鱼眼轴承,调到不动才是最佳值,应该会在130-135之间不用太纠结数值
...

如果大大說的是"距離"這個數值的話,這個不是估算出來的,也不用在實機飛行時才取得的,在V-bar內是指斜盤中位線起計,各球頭跟斜盤中位線的距離值,這是可用卡尺量度出來的距離值後再計算出來的,若使用135/140斜盤的話,這個數值參數是不能隨便設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大大說的是"距離"這個數值的話,這個不是估算出來的,也不用在實機飛行時才取得的,在V-bar內是指斜盤中 ...

是的,这里有个理论上唯一的值,ch2和3的距离用三角形公式就能得到,但我还是觉得看鱼眼比较可靠,因为修改距离的目的就是升降舵不干涉螺距,而鱼眼动是说明有干涉的

网友D:
我认为只要是三个斜盘球头到主轴的距离一样的话,距离设置应该都是100啊。不管120度还是135度,这个VBAR应该是自动处理角度不同而带来的距离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只要是三个斜盘球头到主轴的距离一样的话,距离设置应该都是100啊。不管120度还是135度,这个VBAR应该 ...

這個是小弟造的135°斜盤,升降舵的球頭到主軸距離跟其它兩個球頭的距離是不一樣的,以我的認知135/140斜盤的球頭距離跟120斜盤是不同的.

BTW. 如果三个斜盘球头到主轴的距离一样的话,這不會是135/140斜盤.

楼主:
应该是AB=BC,只有这两个距离相等才不会干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AB=BC,只有这两个距离相等才不会干涉

看到大大樓上的圖示,也看到大大開帖時展示的設定,相信大大是瞭解V-bar所指的"距離"這個参數是如何設定.AB=BC 只有這兩個距離是相等才不會干涉,這是一定的.

都說是1:1嘛為甚麽不是: CH1/100, CH2/100, CH3/100, 這不是1:1嗎?
為何大大"距離"的參數設定值是: CH1/100, CH2/130, CH3/130 這三個數值是如何算出來的,請大大再告訴大家一下吧,小弟沒氣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大大樓上的圖示,也看到大大開帖時展示的設定,相信大大是瞭解V-bar所指的"距離"這個参數是如何設定.AB ...

晕........

都說是1:1嘛為甚麽不是: CH1/100, CH2/100, CH3/100, 這不是1:1嗎?

这个1:1可能别的模友理解有点错误,这个1:1是指升降到主轴的垂直距离,以及副翼螺距到主轴的垂直距离,CH1/100,CH2/100,CH3/100,注意后面这个100的数值,请注意,CH1的100数值指升降球头到主轴的距离"垂直距离",CH2和CH3是副翼和螺距球头到主轴的距离,并不是垂直距离,区别在于CH1,是垂直距离,CH2和CH3不是垂直距离。所以,要换算到CH2和CH3到主轴的垂直距离,才是正确的1:1,,,口才差,说的有点罗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

都說是1:1嘛為甚麽不是: CH1/100, CH2/100, CH3/100, 這不是1:1嗎?

哈哈!!大大你說中重點了,就是一些模友誤解了V-bar所指的距離值,才常常說CH1是設100,CH2要設100,CH3也是設100.
小弟文筆不好,所以要借用大大的文筆再表達一下,見諒.

网友(2013-10-27):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大你說中重點了,就是一些模友誤解了V-bar所指的距離值,才常常說CH1是設100,CH2要設100,CH3也是設 ...

请问135度十字盘的循环环的数值设定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

都說是1:1嘛為甚麽不是: CH1/100, CH2/100, CH3/100, 這不是1:1嗎?

请问135度十字盘的循环环的数值设定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