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INI CP无刷电机的隐患

楼主(2013-03-28):
最近玩MINI CP无刷版,用的黑金KV12000 由于炸机次数多了,无刷主
电机
的镙丝孔洞有点变大了,镙丝锁不紧。这电机还好好的,换了可惜,求无刷主电机固定方法。

网友A:
AB胶大法。。。。。。。。。。。。。。。

网友B:
找一颗比原来直径大一些的螺丝上紧!~

网友:
大一号的丝锥 螺丝伺候

网友C:
加螺丝胶就可以了啊!

网友D:
学习了 字数啊 字数

楼主:
我试试镙丝胶。跟大镙丝。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原镙丝1.3MM,淘宝买了直径1.4MM与1.5MM镙丝完美解决。哈哈。

网友E:
原来螺丝就是M1.4的你是否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