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花牌电池压降!

楼主(2013-03-28):
买了两块花牌6S30C1300毫安
飞450,电机是6S花牌1880KV,铂金40A
没有充放过,充满电一推油就3.7V报警!压降这么大啊?是不是没激活的原因?两块电池都是,压降大
用哪个BB响设置3.7V报警

网友A:
把引出线接万用表试试,看是电池不行,还是装置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引出线接万用表试试,看是电池不行,还是装置卡死了

应该不是检测问题,因为咋低转速的时候,动尾巴降转很厉害!

网友A:
问题是你两块电池都是,说明不是电池的问题。还是看看电机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两块电池都是,说明不是电池的问题。还是看看电机啥吧

感觉是电池的问题,因为转速高了,10多秒电调就降低功率输出了!我现在正在进行充放激活

网友:
加油弄吧,估计不好整

网友B(2013-06-10):
这个电池不能用来飞450吧?6S电压那么高,那电流肯定高很多了。反而C数和容量却比一般的3S 2200ma 小。当然一推油门就报警了。锂电池过流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不能用来飞450吧?6S电压那么高,那电流肯定高很多了。反而C数和容量却比一般的3S 2200ma 小。当然 ...

6s电池电压高了,电流应该是降低

网友:
你看看你的电机安装正确吗 这个情况我在固定翼上遇到过  不是电池的原因 和电机安装有问题 我的估计是电机安装的时候 螺丝顶到里面的漆包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