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直升机,旋翼头是FBL的还是DFC的?

楼主(2013-03-28):
肯定不是有副翼的,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晕死,都不是吧

网友:
算是FBL吧,有相位器的!

网友:
真正的直升机,
有副翼的不少,特别是早期,请去航博看看就知道了。
现在旋翼头都是FBL的。

因为DFC不是个安全的设计。

网友:
来学习的,DFC为什么不安全呢?

网友:
真机都是FBL这种原理,有相位器的,拉杆很细的,只负责上下拉大桨夹,不负责带动十字盘的
DFC这种结构是不安全的,炸机成本又大

其实FBL旋翼头高度完全可以做到DFC高度

看下面这个旋翼头,是FBL的,高度比原装DFC还低

网友A:
我不懂滴是FBL和DFC飞行手感具体啥不同?但是DFC零件少,结构相对简单,虚位必定小呀,炸鸡成本应该也低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滴是FBL和DFC飞行手感具体啥不同?但是DFC零件少,结构相对简单,虚位必定小呀,炸鸡成本应该也低哇
...

理论是应该更低。。但实际上并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滴是FBL和DFC飞行手感具体啥不同?但是DFC零件少,结构相对简单,虚位必定小呀,炸鸡成本应该也低哇
...

炸炸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是应该更低。。但实际上并不低。。。

谢谢前辈,额滴DFC尚未装机。等炸了就知道咯,哈哈

网友:
DFC炸舵机啊,数字啊数字啊

网友:
没玩过真正直升机的漂过

网友:
DFC除了好看点,真的没有任何优点,厂方来看DFC就会是亮点

网友:
FBL旋翼头高度完全可以做到DFC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