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飞控供电问题 大神来吧

楼主(2013-03-28):
四轴四个电调,只有一个电调给飞控供电,听说这个电调容易发烫感觉不太平衡,飞控上个正负极都是一排并联,如果把四个电调的输出正负极并联给飞控供电会不会缓解这个问题。求助。

网友A:
楼下的大神回答

网友B:
不至于吧,飞控cpu芯片主频就60~200MHz,电流在毫安级,最多几十毫安,即使是ARM高性能芯片,主频在600M以上,功耗也不过0.5W,电流100mA,陀螺仪加速度电流更小,都是毫安级,耗电最多就数传,也绝不会过两三百毫安,而电调5V输出一般到几安培,远远达不到发烫的程度。

网友C:
关键看看电调bec能否并联输出。不能的话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