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备的工具零件配件有哪些——求补全

楼主(2013-03-28):
最好能把型号讲一下  ,因为最近想搞FPV   但是很多线叫什么名字什么规格  连接头都不懂   还有需要什么耗材也不是很清楚。为了不往返淘宝多糖给JB EMS赚钱  所以还是想各位补全表格  大家也好常备  不会有遗漏。谢谢各位

网友:
一双手,两条腿

网友:
我说说常见的,线你可以用16#的,香蕉头3.5mm,当然2.5mm的也有 用的,T头没得说了,热缩管直径大概是5mm的就可以给3.5mm的香蕉头用,电烙铁40W的就可以,万用表优利德的还行,游标卡尺的话,哈量150mm的就可以了。我没飞过fpv,有些东西也不是很清楚,这只是我知道的些常见的。楼下补充。

网友A:
怎么成了三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成了三楼了。。。。。

因为您太认真了,我才打六个字,一个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您太认真了,我才打六个字,一个标点。。。

你那6个字太精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6个字太精辟了

您才是真正的大师。。。。补充的这么好。。

网友:
220v 热熔胶枪
12v 热熔胶枪
热熔胶棒 x30

网友:
60W 电烙铁
松香
高级焊锡丝

网友B:
我们这爱好比较坑爹,要准备的东西比较多,不像其他某些人,只要准备两个奶子一张嘴就可以了。。。。

网友:
防风打火机,加热螺丝,卸电机轴,胶棒,扎带等等,用处巨多!

网友:
三脚架和一个折叠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那6个字太精辟了

这个头像真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爱好比较坑爹,要准备的东西比较多,不像其他某些人,只要准备两个奶子一张嘴就可以了。。。。

笑而不语中·····楼下执政

网友D:
眼镜一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头像真棒。

小时候家里穷,吃个西瓜恨不得从红的吃到绿的,最后到白的,看到这个图很有感触,就一直当做头像了

网友E:
1: 环氧树脂
2:各种小木板条,碳纤杆和碳纤板,手锯,电钻
3:小螺丝和螺丝帽
4:502 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环氧树脂
2:各种小木板条,碳纤杆和碳纤板,手锯,电钻
3:小螺丝和螺丝帽

环氧树脂拿来干嘛  还有小螺丝 和螺丝帽尺寸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根本不用纠结这个,当你自认为配件工具差不多配齐时,你会在DIY中发现又缺少一样!现在我的螺丝螺母垫片已经有一盒了,各种尺寸尼龙柱也一盒了,配件也差不多齐全,但总是在制作中发现少那么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家里穷,吃个西瓜恨不得从红的吃到绿的,最后到白的,看到这个图很有感触,就一直当做头像了

都一样,彼此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