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节线长计算软件

楼主(2013-03-28):
<h3>同步带节线长计算软件</h3>
<style type="text/css">
<!--
.STYLE2 {
font-size: 18px;
font-family: "宋体";
color: #0000FF;
}
.STYLE4 {font-size: 16px}
.STYLE5 {color: #000000}
.STYLE6 {font-size: 16px; color: #000000; }
.STYLE7 {
color: #FF0000;
font-weight: bold;
}
--></style><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blnCheckRequirement(o, strMsg)
  {
    o.value = strSpaceBothEndsCut(o.value);

    if (blnOnlySpace(o.value)) {
      vodErrMsgFocus(o,strMsg);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function vodErrMsgFocus(o,strMsg)
  {
    if (strMsg != ''){
      alert(strMsg);
      if (typeof(o) == "undefined"){
        return false;
      }

      if (typeof(o) == 'object'){
        vodFocusTo(o);
      }
    }
  }

  function vodFocusTo(o)
  {
    o.focus();
    if (o.tagName == "INPUT"
      && (o.type.toUpperCase() == "BUTTON" || o.type.toUpperCase() == "SUBMIT")) {
      return;
    }

    if (typeof(o.select) != 'undefined') {
      o.select();
    }
  }

  function strSpaceBothEndsCut(v)
  {
    return (v.replace(/^[\s ]+|[\s ]+$/g, ''));
  }

  function blnOnlySpace(s)
  {
    var re, arr;

    re = /[^  \t\n\r]/;
    arr = re.exec(s);
    if (arr != null){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

  function calcLp()
  {
    var Pb, Z1, Z2, a, Lp;
    var objForm = document.CalcForm;

    if (!blnCheckRequirement(objForm.selPb, "请输入“齿型”。")) {
      return false;
    }

    if (!blnCheckRequirement(objForm.txtZ1, "请输入“主动轮齿数”。")) {
      return false;
    }

    if (isNaN(objForm.txtZ1.value)) {
      vodErrMsgFocus(objForm.txtZ1, "请在“主动轮齿数”中,输入数字值。");
      return false;
    }

    if (!blnCheckRequirement(objForm.txtZ2, "请输入“被动轮齿数”。")) {
      return false;
    }

    if (isNaN(objForm.txtZ2.value)) {
      vodErrMsgFocus(objForm.txtZ2, "请在“被动轮齿数”中,输入数字值。");
      return false;
    }

    if (!blnCheckRequirement(objForm.txtA, "请输入“设计中心距”。")) {
      return false;
    }

    if (isNaN(objForm.txtA.value)) {
      vodErrMsgFocus(objForm.txtA, "请在“设计中心距”中,输入数字值。");
      return false;
    }

    Pb = parseFloat(objForm.selPb.value);
    Z1 = parseFloat(objForm.txtZ1.value);
    Z2 = parseFloat(objForm.txtZ2.value);
    a = parseFloat(objForm.txtA.value);

    Lp = 2 * a + (Z1 + Z2) * Pb / 2 + Math.pow((Z2 - Z1) * Pb / 3.14, 2) / (4 * a);

    objForm.txtLp.value = Math.round(Lp * 100) / 100;
  }

  function calcAR()
  {
    var Pb, Z1, Z2, Zb, M, a;
    var objForm = document.CalcForm;

    if (!blnCheckRequirement(objForm.selPb, "请输入“齿型”。")) {
      return false;
    }

    if (!blnCheckRequirement(objForm.txtZ1, "请输入“主动轮齿数”。")) {
      return false;
    }

    if (isNaN(objForm.txtZ1.value)) {
      vodErrMsgFocus(objForm.txtZ1, "请在“主动轮齿数”中,输入数字值。");
      return false;
    }

    if (!blnCheckRequirement(objForm.txtZ2, "请输入“被动轮齿数”。")) {
      return false;
    }

    if (isNaN(objForm.txtZ2.value)) {
      vodErrMsgFocus(objForm.txtZ2, "请在“被动轮齿数”中,输入数字值。");
      return false;
    }

    if (!blnCheckRequirement(objForm.txtZb, "请输入“齿数”。")) {
      return false;
    }

    if (isNaN(objForm.txtZb.value)) {
      vodErrMsgFocus(objForm.txtZb, "请在“齿数”中,输入数字值。");
      return false;
    }

    Pb = parseFloat(objForm.selPb.value);
    Z1 = parseFloat(objForm.txtZ1.value);
    Z2 = parseFloat(objForm.txtZ2.value);
    Zb = parseFloat(objForm.txtZb.value);

    M = Pb * (2 * Zb - Z1 - Z2) / 8;
    a = M + Math.sqrt(Math.pow(M, 2) - Math.pow(Pb * (Z2 - Z1) / 3.14, 2) / 8);

    objForm.txtAR.value = Math.round(a * 1000) / 1000;
  }
</script>
同步带节线长计算
<form action="" method="post" name="CalcForm">
    <label>输入齿型 <select name="selPb">
    <option value="" selected="selected"></option>
    <option value="2.032">MXL</option>
    <option value="5.08">XL</option>
    <option value="9.525">L</option>
    <option value="12.7">H</option>
    <option value="22.225">XH</option>
    <option value="31.75">XXH</option>
    <option value="2">S2M/P2M</option>
    <option value="3">3M/S3M/P3M</option>
    <option value="4.5">S4.5M</option>
    <option value="5">5M/S5M/P5M</option>
    <option value="8">8M/S8M/P8M</option>
    <option value="14">14M/S14M/P14M</option>
    <option value="20">20M</option>
    <option value="2.5">T2.5</option>
    <option value="5">T5/AT5</option>
    <option value="10">T10/AT10</option>
    <option value="20">T20/AT20</option>
    </select> </label><label>输入主动轮齿数 <input maxlength="3" size="10" name="txtZ1" type="text" /> </label><label>输入被动轮齿数 <input maxlength="3" size="10" name="txtZ2" type="text" /> </label><label>

    输入设计中心距 <input size="15" name="txtA" type="text" /> mm </label><input type="button" value="计算" />
    节线长计算结果: <input readonly="readonly" size="15" name="txtLp" type="text" /> mm
    <hr />
    根据样本现成模具型号,选择接近的同步带型号,其齿数为 <input size="10" name="txtZb" type="text" /> <input type="button" value="计算" />
    使用节线长接近同步带型号,中心距则为: <input readonly="readonly" size="15" name="txtAR" type="text" /> mm
    <hr />
    <input type="reset" value="清除内容" />
</form>

新建一个文本文件把这些代码复制粘贴另存为网页格式放在桌面用起来就很方便了

网友:
详细说说用法

网友:
LZ详细说说怎么用?

网友:
桌面新建一个TXT格式的文档,然后粘贴进去,然后改后缀为.html,然后双击就可以了

网友:
效果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搞好了

楼主:
我的是这样

网友:
带长=中心距x2+(主动齿+从动齿数)x节距/2

网友:
会用了,这是什么语言

网友(2013-06-03):
无法计算,能输入参数。。。点击“计算”无反应。。。。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2013-09-09):
无法计算,麻烦LZ详细介绍使用方法

网友A:
楼主啊 这样的软件 下次还是别发上来了   想炫耀又要隐藏 何必呢   结论就是情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 这样的软件 下次还是别发上来了   想炫耀又要隐藏 何必呢   结论就是情商。。。。。。

本来就是图个方便的  呵呵 也就是两个半径加两个中心距地问题吗  搞得老复杂的 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谢谢分享。

你是来做 托 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谢谢分享。

请问 你分享到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你分享到啥了?

你看不懂,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做 托 的吗?!

是不是拖跟你有1毛钱关系么。

网友:
请问有齿轮的计算机吗?